[电脑] 拆出的九州风神路西法真的能无风扇压制烤机cpu?看测试吧。

楼主(2024-06-01):
九州风神路西法是个主打被动的散热器,原来看测试无风扇压制3770k没有问题。我来压7650k测测。。

奇怪的是,cpu表面温度一直比核心温度高??测试了15分钟,表面温度一直在75度,核心却一直在61度。。。

我拿到的这个是底面微微凸起的版本。。

详情大家看这个https://cooler.zol.com.cn/403/4035173.html

网友A:
应该把这个散热器拆开看看,毕竟这是拆机版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把这个散热器拆开看看,毕竟这是拆机版块

看不出任何区别

网友B:
应该是核心没有满载,所以温度低,其实就是75度,再试试单烤F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核心没有满载,所以温度低,其实就是75度,再试试单烤FPU

我猜是传感器的问题,按道理来讲温度差不多的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家里的U也想换一下,至少噪音小很多

网友:
被动散热是指没风扇吗?

网友:
机箱风扇还是得有吧, 原来看过一种整个机箱就是个大散热器的那种被动散热机箱,烤鸡也压不住

网友:
机箱风扇噪声也不小,服务器大概都是这种散热

网友:
全速运行看看

网友:
太重  会把 主板压垮的

网友:
宁愿搞个低速大风扇吹着,声音也不大,温度压得妥妥的

网友:
看起来体积蛮大的。

网友:
应该是勉强散热,建议楼主试试Mercalli绿色版视频防抖,免镜头焦距配置,比烤机有用,或GyroFlow开源防抖,需要配置镜头参数,不支持望远镜。

网友:
没有风也能工作

网友:
曾经有些CPU盖子里面是硅脂,时间长了,硅脂干了,测温一直不高,实际核心温度超高。

网友:
可惜这个散热器停产了,这麽多散热片成本不低

网友:
底座是不是烧糊了?找点热功耗大的试试。。

网友:
这个不好,风扇才多大的功率呀,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