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解雷凌双擎LED大灯,用的是KOITO小糸双光透镜

楼主(2024-06-01):
碎了的雷凌双擎的led大灯,拆开看看里面有什么

这种鼻涕胶还挺好拆的不用加热就可以,其他车灯用的那种硬胶不加热不好拆

切换远近光是靠这个电机控制遮光板做到的

网友A:
灯珠改成手电筒应该很给力吧?

网友:
灯是好,看看哪里用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珠改成手电筒应该很给力吧?

是的,但我没有见过带风扇散热的手电筒。

网友:
汽车LED大灯,最难做的就是如何在恶劣环境里面散热,这里居然用的风扇,不知寿命几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珠改成手电筒应该很给力吧?

装到电驴子上面去比较合适

网友B:
散热风扇是做在大灯外面还是里面?外面的话不防水,里面的话热量憋在大灯里面,散了个寂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热风扇是做在大灯外面还是里面?外面的话不防水,里面的话热量憋在大灯里面,散了个寂寞!
...

我也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风扇是做在大灯外面还是里面?外面的话不防水,里面的话热量憋在大灯里面,散了个寂寞!
...

整个大除了几个通气孔灯基本上密封的,散热风扇是大灯里面的,可能就只是为了灯头的地方稍微散散热

网友:
我拆过一个比亚迪宋MAX的大灯,三个金光带透镜,两个远光没透镜,没有散热风扇,散热铝块,散热鳍真的下料了!

网友:
灯珠看着并不大呀

网友:
做成强光手电筒

网友:
日系车很多都是小糸的灯光组件。见过斯巴鲁的是不带风扇的,全靠铝散热,散热看起来非常夸张。

网友:
在LED面前,原来那种大灯,真心应该好好改改,没必要整那么大了,容易坏,价格贵。

网友:
现在的LED车灯样子好看,成本低,但是维修便利性不如以前的卤素灯和氙气灯。

网友:
车规级的led考虑的事情就是比家用级的多啊

网友:
现在都是一体化设计制作,拆下来的元件当配件用在其他上面还行

网友:
热管都这么成熟便宜了,干嘛不搞热管外置散热呢?

网友:
小糸的双光大灯,有风扇的要比无风扇的散热要好。

网友:
现在的LED灯不知道寿命长短,估计干不过换灯泡的大灯,但是可以有很多玩法,比如用灯光画个画写个字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