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废热再利用

楼主(2024-06-01):
这是一台无风扇工控电脑,平时用作下载机,7*24小时跑BT不关机那种。

虽然功耗很低,但是因为无风扇设计,外壳就是散热器,因此,运行起来外壳总是温热的。
这种废热自然不能浪费,这不,现成的保温箱就成了。
温度不用刻意控制,一边凉一边热,用户自己移动位置调节温度。

背景参考如下:家有小燕初长成 - 摄友沙龙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网友A:
那三块小硬盘,是什么设备上的,什么接口,

网友:
是个好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三块小硬盘,是什么设备上的,什么接口,

移动硬盘吧,一般笔记本用不了这么厚的盘

网友:
不怕电磁辐射?

网友:
这是孵蛋呢还是小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三块小硬盘,是什么设备上的,什么接口,

2.5寸的SAS硬盘

网友:
7*24小时跑BT?现在网速那么快,哪有那么多东西下载?

网友:
其实路由器刚刚好,没必要用电脑浪费电

网友:
硬盘给了小鸟温暖、还会有规律的摇晃保温箱,小鸟会本能的把硬盘当妈

网友:
路由器也可以的。

网友:
这余热能利用到?,,咸觉热到要传导的物体上,,散失的热量比得到的热量还要多

除非用个保温外箱,把这些全放进去

网友:
那是甚么鸟?

网友:
可惜只是温热,如果是高温,那就可以装上半导体致冷片,用来发电。

网友:
猪小呆  发表于 20 分钟前
那是甚么鸟?

小燕子。
背景参考如下:家有小燕初长成 - 摄友沙龙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网友:
当孵化器不错

网友:
这个热量有点小

网友:
真是一点都不浪费呀!

网友:
俺家冰箱侧面塞了个饮料瓶子,里面是豆芽,冰箱定温给豆芽加温,长的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