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type-c座,怎样使用。

楼主(2024-06-01):
这种type-c座,怎样使用。能不能改18650电池充电。

网友A:
那个U1 微盟的SOT23-5应该是充电管理IC,单纯给锂电池充电应该是可以的(没有过放保护),缺的U2不太确定是什么。接线方法:背面B+和P+共用一个焊盘,B-和P-共用一个焊盘应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来的?



淘宝来的

网友B:
多少米,接上用万用表测过电压多少?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U1 微盟的SOT23-5应该是充电管理IC,单纯给锂电池充电应该是可以的(没有过放保护),缺的U2不太确定是 ...

谢谢,试试

网友:
坛友用万用表戳一下R2和R1,如果是5.1K的,那么PD充电头+CC线也可以用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可不就是干这个事儿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米,接上用万用表测过电压多少?



2.9元30个,。

网友:
这就是充电用的啊

网友C:
价格不错,还有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U1 微盟的SOT23-5应该是充电管理IC,单纯给锂电池充电应该是可以的(没有过放保护),缺的U2不太确定是 ...

U2应该是控制咪头的,可能是个运放吧。

网友:
非常好,不错的东西

网友:
太小,不好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不错,还有车吗?

淘宝,“老四电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米,接上用万用表测过电压多少?



红色与黑色有4.2V电压。蓝色与黑色有0.07V。

网友D:
运费劝退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色与黑色有4.2V电压。蓝色与黑色有0.07V。

接电池吧,4.2V锂电妥妥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运费劝退哈哈哈

这种你想2块包邮不可能吧,又不是刷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