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RO反渗透滤芯400G暴力拆解

楼主(2024-06-01):
家里的小米水过滤器型号是400G,内部的RO反渗透滤芯400G使用接近三年了,今天终于换新了。。。

将换下的RO滤芯用锯暴力拆下。

可能是深圳的水质比较好,用了近三年内部仅是少许变黄,看样子应该是能用4年的

拆开后才发现所谓的RO原来是类似纱布的过滤膜

最后消毒晾干尝试制作纱窗挡蚊子

网友:
消毒晾干尝试制作纱窗挡蚊子佩服

网友:
消毒晾干尝试制作纱窗挡蚊子,有那么小的蚊子嘛

网友:
像纱网的就是纱网……像纸的那个才是过滤膜

网友:
纱网是隔层,像纸那个是ro膜,那么外面蓝色的那个是什么!为什么用蓝色密封膜覆盖包装整个滤芯,这样做水的流向和处理原理是怎么,水加压过ro膜,滤芯中间出的就是净化水,滤芯外面就是过滤前的累积水,那么能否理解为实际能出水完了再排累积水,而且冲刷的也是过滤前的部分吧

网友:
3年也差不多了,不过我记得这个滤芯不是通用滤芯,必须买小米原装的

网友:
RO级,就是过滤更。。。0.0001微米,,,出水速度是不是要有点耐心

网友:
你这个地方这个看来水质还行,我家里的用了两年才换,拆开来后,里面全是黄色的一层油泥一样的东西,

网友A:
使用带RO膜的净水机近十年了,拆开过RO膜,感觉正常使用在市政自来水管网上至少可以用十年不用换

网友:
这是专款专用的滤芯吧,通用滤芯封了个壳就能多卖点钱

网友:
经常反冲洗,ro膜能干净一些

网友:
晾干尝试制作纱窗挡蚊子,好办法

网友:
暴力拆解呀!!!

网友:
RO膜加个壳子就可以卖高价

网友:
其实可以重置一下,继续用一轮

网友:
怎么久没报警

网友:
3年也差不多了

网友:
这样要换前级,PP面和活性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带RO膜的净水机近十年了,拆开过RO膜,感觉正常使用在市政自来水管网上至少可以用十年不用换 ...

十年废水率是不是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