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闲置旧电池做了个点焊机玩玩

楼主(2024-06-01):
机子是用了好一段时间后才去拍的照片,发上来分享一下,手机随便拍的,效果凑合看看吧,

电池是6000毫安的动力电芯,虽然旧,但是放电能力还是不错的,刚好看到有用这个电池的点焊机,就直接买的板子,自己装电池
因为是专用电池的板子,安装很简单,装好就是这个样子,电池猛胶带包上,丑了点但安全,

表笔可以插拔的,非常便捷,因为是旧电池,多少有损耗,用万用板加了个电容阵上去辅助放电,用了10个enla 1000uf电容,共计10mf,
塞到里面刚刚好放下,引出2根粗的的线到电池2端并联。

手上只有0.2mm的镍片,开到10档,就能焊的很稳,

实际用了好几个月的,虽然也不是天天用,有个点焊机在手,实在方便许多

网友:
不错不错,能用就好啊

网友A:
比Maxwell超级电容体积小多了

网友B:
10个电容拆了吧,那点儿容量没一点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Maxwell超级电容体积小多了

但是超级电容的寿命是电池的n倍

网友:
闲置再利用,不错不错,能用就行

网友C:
比大部分tb上的电焊机用料足!

网友:
有个电焊机就是方便

网友D:
容易炸管不?

网友E:
请问楼主板子那里买的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不错

网友F:
边上人那几个电容可能实际效果非常有限,完全可以拆掉(建议)。

网友:
可以利用的不错啊

网友G:
看样子网购的板子不错,给个链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板子那里买的给个链接,谢谢

在拼多搜这个有不少,168包含电池,板子没有单独卖,我是问客服只要板子90,不算便宜,主要看在接线方便,表笔可以插拔,忍心买的,实际使用下来很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个电容拆了吧,那点儿容量没一点儿用~

这样啊,单独用10个电容充到8伏短路看电流还是很猛的,可能心理作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容易炸管不?

一次也就用个一两分钟,挺稳定的,但是长时间点不停就不晓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边上人那几个电容可能实际效果非常有限,完全可以拆掉(建议)。

看来都在这么建议,是有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样子网购的板子不错,给个链接看看。

放在15楼了,回复还要等审核,不算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大部分tb上的电焊机用料足!

感觉不错的,带type c口充电,太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