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修一个跳蚤市场买来的蓝牙打印机QR-365

楼主(2024-06-01):
又去跳蚤市场逛了一圈,在一堆收音机里翻出来一个蓝牙打印机,打标签,快递单那种,一番拉扯5块拿下

由于装好才想起来发帖,所以图不多,各位大佬谅解

按照惯例回家先干饭

然后扣下电池,应该是两个2000ma的18650串联,满电电压8.4v,万用表测电池电压0.7v,还有一口气没饿死,所以抢救一下,焊上正负极线,电源调8.4v2a强行喂饭,不出所料,救回来了,耐不耐用不在考虑范围内

然后拆开发现有明显进水痕迹,屏幕排线腐蚀严重,直接总电源供电,有开机声音,屏幕不亮
开机声音变慢放,过一会死机,开机音是单片机给的频率控制蜂鸣器,感觉是单片机运行频率变慢,怀疑晶振有问题,原来是4角12m晶振,只翻出来一个12.28m两脚晶振,焊上去试一下,没想到开机音正常了,手机也能搜到蓝牙,应该开机了,拼凑一下插上电脑,装好驱动,打印里边有转的声音,但是纸不动

怀疑是齿轮打滑,拆开齿轮部分发现是电机主齿轮打滑了,于是电源调12v电流3a,用短路火花把电机轴打花,装上齿轮后不在打滑,又装起来用电脑测试,打印正常

但是屏幕还是不亮,查了一下屏幕供电,是一个升压芯片,但是输出只有3.5v,应该是不对的,某宝搜了一下,芯片6毛,运费5块!!!果断放弃,先凑合用,,,,

最后说一句,捡漏有风险,下手需谨慎

网友:
有技术捡漏成功

网友:
楼主听开机声音就知道该换晶振,不是一般的厉害。

网友:
思路清晰,判断准确

网友:
楼主大神啊   佩服

网友:
没有技术这漏还真不好捡啊。

网友:
不错呀,有技术

网友A:
楼主技术很厉害,只是这东西的适用范围比较局限。

网友:
用处有限,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很厉害,只是这东西的适用范围比较局限。

耗材偏贵,不防水是问题,连洗的照片都容易受潮变模糊,而玩具卡牌普遍覆膜防水。我更喜欢便携刻字机,除了金属玻璃熔点高难刻,塑料纸张等低熔点材料容易刻上,大功率光泵版本能剪纸。

网友:
进水就比较麻烦,可能还是会有问题。

网友:
学习了判断晶振的方法

网友:
用短路火花把电机轴打花,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也能就地取材代换,这看来是经验丰富啊,恭喜捡漏成功

网友:
能捡漏还得要有技术,不然又是一疙瘩废物

网友B:
白象的香菜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象的香菜面吧?

行家啊,,,,,,,,,,,。,

网友:
一般去哪里找跳蚤市场啊?新手求教

网友(2024-10-10):
这趟维修知识有点多,还有这点修轴的,我以为上点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