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求助:FEIYUE单色显示器 高压包坏了

楼主(2024-06-01):
单色显示器,维修师傅说是高压包坏了。
不知在淘bao上还有配件卖吗?高压包有几十种?专机专用?

厂标:上海无线电十八厂
商标:FEIYUE  (飞鱼?)
型号:31X5-2

若需要查看高压包类型,我可以打开机盖,上传高压包照片。

网友:
应该是“飞跃”吧
比较符合那个时代口号

网友:
太老的机型,估计不好购买了

网友:
都不拆开拍下里面

网友A:
竟然是同轴输入的,难道是AV信号?

网友B:
可以找个相似的,要看自己的动手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是同轴输入的,难道是AV信号?

当然是AV信号。
估计是 1985-1990 制造出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找个相似的,要看自己的动手能力

是否有必要拆开查看高压包具体型号,然后在淘bao上搜索到底有没有配件?

网友:
行输出变压器?估计绝种了。

网友:
非得用这个显示器吗?

网友:
拆开看看高压包的型号,没准在某宝上就找到了。

网友:
就是黑白的

网友:
那是显示器爷爷的爷爷

网友:
改成 LCD屏显示很难吗?

网友:
你确定维修师傅看得懂这机器?这比一般维修师傅年龄都大了吧?原配的肯定没戏,找人定制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了

网友:
不要修啦,换个液晶的吧!!!

网友:
是绿色的么?还没见过这么老的显示器

网友:
你不拆开看看高压包型号怎么确定宝上有没有?

网友:
修这个是情怀了

网友:
飞跃电视,在黑白机时代可是赫赫有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