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S9030C钳形表电阻电压电流开箱测试(24C02备份)

楼主(2024-06-01):
前些日子坛友发了这款表的拆机图,我的正好退货后重新购买了一个,第一个没带表包,表盘贴纸下面还有层双面胶,应该是这个表以前是别的品牌,后来又重新贴纸,原有的双面胶还在的情况下重新贴了一张,贴的不堪入目,电阻档10K低两个字。
直接退货,重新在别家花了70.9又买了一个比原先那个便宜几块,这个竟然又没带表包,一番交涉卖家补发了配件,这个表拆开后主板更是不堪入目,24C那里焊歪了,旁边的还焊接了两坨子焊锡,晶振还在悬空中,蜂鸣器虚焊,重新补焊,洗板水清理一下,这么垃圾怎么还留着?,主要是电阻档校准后精度太完美,电压档没有校准很精准,电阻档原始校准数据低5个字,1.000M电阻,显示0.995M,平均每个档位都低5个子,原始数据没拍照,校准后只有1K,显示1.001,10Ω显示9.9,其他都很完美。
电流由于没有负载,测试条件有限,暂时无法测试后期在上图。
总的来说这表做工很烂,粗制滥造,屏幕有点黄估计是时间太长,阳光下有斑点,可视角度不错比众仪好,手电筒不亮疑似损坏,功能多,没有校准设备的不建议购买,电阻档原始数据很差,电容档200PF没问题,我只有最低200PF。
主板上有三个可调电阻,暂时没搞明白跳啥的,估计跟交直电流有关。
最后一张主板图是清理好的
DM1106就是好玩
更新一下钳表电流测试,感觉还行大差不差,夹的位置不同电流不一样,还有就是上面所说的手电筒不亮,必须在电流档按手电筒才亮。
刚刚也把24C02备份了,发论坛留用。

网友:
做工还不错  挺好的

网友A:
占一个位置,精度还是可以的,竟然是硬芯,这必须点赞一个。

网友B:
这表做工很烂?还真没有几个万用表比这表做工好。

网友C:
不是牛屎

库存老表一般没有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做工很烂?还真没有几个万用表比这表做工好。

看看第一张第二张图晶振是啥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牛屎

库存老表一般没有售后

售后估计是别想了,小毛病自己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占一个位置,精度还是可以的,竟然是硬芯,这必须点赞一个。

这表不管咋说还是很超值的,功能多,精度校准后很不错,我比较喜欢

网友:
功能确实不少,硬封的确实不错。

网友D:
整体来说,不能说做工用料差,很标准的国产表做工,比很多小牌子低端表还是要好的。哈哈,而且价格摆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体来说,不能说做工用料差,很标准的国产表做工,比很多小牌子低端表还是要好的。哈哈,而且价格摆在这里 ...

我能留下来,就说明还行,电阻电压档是很满意的,不过这表直流电流档需要按REL清零,大佬你应该有这种直流钳表,不知道是不是也需要这样操作

网友:
70元的交直流钳表,这个做工,这个价格,还是很超值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能留下来,就说明还行,电阻电压档是很满意的,不过这表直流电流档需要按REL清零,大佬你应该有这种直 ...

直流钳都要清零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能留下来,就说明还行,电阻电压档是很满意的,不过这表直流电流档需要按REL清零,大佬你应该有这种直 ...

都要的。而且是要不断进行的,不记得谁说过极少数很高端的可以自动校准。

网友:
“没有校准设备的不建议购买,”谢谢楼主诚恳的忠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流钳都要清零的

哦哦,那个LOZ低阻抗电压测试不会用,那个一般用在那里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要的。而且是要不断进行的,不记得谁说过极少数很高端的可以自动校准。 ...

以前没接触过直流钳表

网友:
这个表不建议买了,清仓,都是修过得了,我买了2个,线路板不一样,全部修过

网友:
我咋天收货后的简单实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