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再修明可达MINGKEDA-LED台灯

楼主(2024-06-01):
前几天,一位坛友同样的明可达MINGKEDA-LED台灯(型号MT-L03)坏了,
看到我的维修帖:
使用Viper22主控的明可达MINGKEDA-LED台灯MT-L03电路维修
与我联系, 说他的灯最近开一段时间后,会变亮几秒钟,又恢复正常,
因为担心调光电位器磨损,一直放在最亮的位置,很少调节。
当时以为是电位器接触不良,就把电位器上的一根线断开了,
通电后,感觉灯比以前亮了一些,大约过了几分钟,灯灭了。
再开灯,灯不亮了。
拆开,发现VIPER22A炸了,保险也烧了。
因为对此灯有感情,所以想修复。
原帖中有调光部分的说明,不多讲。
由于原来电位器是使用两线方式的,若断开(或接触不良),必然是输出最高电压。
烧板或烧灯。

几天后,收到台灯的核心部件。

目测保险及VIPER22都没了

拆下主板。
正面

背面

也存在虚焊点

开关已坏。

电位器好的

经过检测,找出坏元件

更换后,主板有输出了,开路(保护)电压40V。

最亮各最暗的电压:

测量灯板
加29.4V电压可以达到额定的10W功率。

对开路输同电压部分进行改造。
原理

分别使用了标称为3.9K和4.3K的电阻测试。

使用4.3K也能满足。
按原帖中的方法改造调光部分
原理

改造完毕后

准备测试

点亮7个小时,时不是调一下亮度。

没有发现问题,装回

目前,坛友使用了十多天了,没有来找我,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按坛友的要求,以他为反面教材,提醒大家,没有搞清原理前,切勿乱动。
发帖交作业。
谢谢观赏!
祝节各位坛友们日快乐!!

网友:
这台灯挺好的  还挺扎实的

网友:
好详细的解释,长知识了
节日快乐!

网友:
不仅修好还改造电路,厉害

话说六一不是应该修玩具嘛

网友:
厉害厉害,开关电源不好修

网友:
我以前也有一个,调亮度时很容易乱跳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对吧jf

网友:
好详细啊,学到了,我是修不来这玩意

网友:
会找到很好

网友:
不仅修好还改造电路,厉害

网友:
厉害,开关电源不好修

网友:
一般市电220的不敢碰

网友:
看着改装的效果不错

网友:
坏了一大片啊

网友:
手艺不错,改造电路修复。

网友:
做工挺好的!

网友:
也有一个类似的金属台灯正在使用,不过将电源外置了,调光器放在了触手可及的地方,方便随时进行亮度调节。
虽然电源外置了,但是电源啸叫声明显,调光器亮度越低啸叫声越大,亮度越高啸叫声越小。

网友:
技术大拿   进来学习了

网友:
改装的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