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铅酸电池放着电压12.5V充电一下14V

楼主(2024-06-01):
风帆的铅酸,启动汽车不行,空放着12.5V,可调电源14.4V充电,一下就到14V左右,断开充电器掉到12.8V,摇晃有水声,是需要补水,还是其他原因,内阻5毫欧

网友:
内阻怕是很高了。找电瓶激活修复器试试。

网友A:
汽车的免维护铅酸是富液的,摇晃一下有水声正常。
按描述看,这电池应该是报废了,放电放不出,一充就满。
即便是库存很久硫酸化的电池,修复后效果也不会太好,很快还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车的免维护铅酸是富液的,摇晃一下有水声正常。
按描述看,这电池应该是报废了,放电放不出,一充就满。
...

英雄所见略同...

---------------------

网友:
电池废了,存不住电了,找小电流充电器,充几个小时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就是极板结晶严重了,很难修复,大多只能补钱以旧换新

网友:
5毫欧就不能启动了?那正常能启动的内阻是多少呢?

网友:
电池年限太久了吧,换新的吧

网友:
5毫欧是相当的好了

网友:
我的也是风帆的电池,60ah的,3.58毫欧的内阻。5mΩ内阻不是很大呀,不应该启动不了汽车。你接上一个灯泡负载再测一下内阻。

网友:
多充会再说。注意小电流充

网友:
电池老化,不是靠测内阻能判断的
电池老化极板物质会因为长期亏电放置老化脱落,失去化学作用
或者内部连接短路
电解液也会蒸发,造成比重错误
抖X看看,人家巴铁是怎么修复旧电池的吧,没说只需要充电就可以完美复原的
都是倒了电解液,切割电瓶,重新融化内部铅块,重新浇筑
加适合密度电解液 完美复原的

网友:
电池极板硫化结晶,内阻变大

网友:
深度放电 在充满一回。试车, 不行。。。 废品回收站。。。。

网友:
内阻五毫欧不可能启动不了,一般10毫欧以下都没问题,查下线路哪里接触不好了。特别是接头部分

网友B:
风帆的铅酸,启动汽车不行,空放着12.5V,可调电源14.4V充电,一下就到14V左右,断开充电器掉到12.8V,摇晃有水声,是需要补水,还是其他原因,内阻5毫欧

!!!!!!!!!!!!!!!!!!!!!!!!!!!!!!!!!!!!!!!!!!!!!!!!!!!!!!!!!!!!!!!!!!!!!!!!!!!!!

一看这发言,我就知道小白在拼多多买了个高科技内阻检测仪测试得到的“内阻5毫欧”的结论。有点电子电工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一下就到14V左右,断开充电器掉到12.8V”  明显就是内阻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帆的铅酸,启动汽车不行,空放着12.5V,可调电源14.4V充电,一下就到14V左右,断开充电器掉到12.8V,摇晃 ...

yr1035+,平时搞锂电,没弄过铅酸

网友:
引用 楼主:
yr1035+,平时搞锂电,没弄过铅酸

请问,你是用怎么检测内阻是5毫欧的,不管是锂电还是铅酸蓄电池,是在拼多多买个“高科技”检测仪检测得到的结果吗?

网友:
启动的时候有没有感觉电机无力   还是说启动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