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新买的8W通用电气螺旋节能灯,看看内部是什么构造

楼主(2024-06-01):
前段时间拼多多买了两个挺可爱的GE节能灯,觉得好奇打算拆开看看

包装和灯泡图片,灯泡塑料件顶部有个方形的凸起

灯泡外壳比较薄,用指甲和扎带辅助就拆开了,都没有用到工具,损伤也不大。

出乎意料,为了尽可能压缩体积,GE居然安排上了双层主板。

为了防止短路,两层主板之间通过塑料板隔离。

先看看上层主板
由于灯管连接线很短,上层主板不容易拆出。而灯泡还需要使用,故只方便拍摄一些外围元件。

可以发现顶部塑料壳的突出是为了给变压器线圈预留空间。

该灯使用13003三极管。

上层主板PTC预热电阻和输出谐振电容特写。感觉原装PTC电阻有点小,故预热时间很短。

再看看下层主板

下层主板一览
因为预留连接线比较长,所以方便抽出整块板子观察。

滤波电容特写,使用了一个400V 2.2μF的铝电解电容,电容直接焊接,没有预留长引脚。

边上是四个4007二极管,充当全桥整流器。
输入端薄膜电容特写。

两层主板通过2根线连接。

最后灯泡装回去了,测试一切正常。

拆解不易,看完别忘了点赞,谢谢!
本图文仅在本站发布。所有图片由bulb_tester2009保留版权,禁止转载。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A:
这些大牌最不好就是难拆电路板

网友:
做工还可以,现在LED灯全方位碾压螺旋节能灯,

网友:
现在还有这种节能灯卖吗,LED不是更节电吗。

网友B:
工艺满好的,价格便宜吧。

网友C:
节能灯,节能不节钱,和现在的LED灯都是商品化时代,主打一个不耐用,不经用。

网友D:
做工还可以,用料实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大牌最不好就是难拆电路板

这款倒是好拆,飞利浦的比较难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节能灯,节能不节钱,和现在的LED灯都是商品化时代,主打一个不耐用,不经用。 ...

那会的节能灯做工还是可以的,后来我也拆过之前买了不久就坏的飞利浦LED灯泡,用料令人发指。标15000小时寿命连5000小时都没有用到

楼主:
拼多多GE授权店买的,大概13块钱左右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还可以,用料实足!

毕竟是当年美国照明巨头

网友E:
还是LED方便,这种异形灯管,坏了只能直接报废,LED还可以修复

网友:
看着不错  可我很多年就只用LED了

网友:
好像头一次看节能灯内部电路,也许以前看过忘记了,随年龄增长,记性越来越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艺满好的,价格便宜吧。

价格的话也不算便宜,得13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LED方便,这种异形灯管,坏了只能直接报废,LED还可以修复

LED灯泡有时候寿终了也没有维修必要了,至少大部分人都不会维修

网友:
led 更加便宜 太便宜了 也没有维修的习惯 有人喜欢抠led灯珠 我之前买飞利浦的气体灯泡,时间长了 点亮的时候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发挥到最大亮度。越点越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