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约克3P柜式空调(YFFH-240B)蜂鸣故障

楼主(2024-06-02):
    客厅一台约克3P柜式空调,近日出现几乎持续蜂鸣响声,刚发现时声音不大,但晚上声音偏大。想到拆机太烦人,忍之。最近想在客厅听音乐,想象一下万用表放身旁蜂鸣档长鸣谁受的了,拆之。

【简介】这是一台约克YORK品牌空调,型号YFFH-240B/N2CS,定频机,旧2级能效,属于贴牌产品,由广东志高代工,苏宁电器总代理。2012年至今近12载,先后修了三次,但不影响制冷制热,这台定频机可靠性还可以。第一次是温度显示LED缺笔划,是由于显示笔划的LED灯珠烧了;第二次是出风口仓门上位置传感器坏,换了料板上一国产传感器;第三次是换的国产传感器又坏了。

【维修过程】起初蜂鸣音不大且穿透性很强不好定位,最初我的第一反应是怀疑开关电源比如电视机或电脑电源发出的声音,由于空调靠近电视机,所以听了也无法确定是否是电视还是空调发出的,后来声音变大,进行断电后,才确定是空调发出的。

    先问度娘没结果,只能自己动手。
    由于之前拆修过,一想到拆机就头大,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拆开空调电源盒并逐一触碰零件,蜂鸣依旧,最后判断是电脑板发出的,最不想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

    开拆

    机子分上下两部分,下部进风,磁吸的直接拉出来。要拆上部,上部正面下方4颗螺丝,顶部有3颗,要把上部整体向上抬才能拆开。

上部翻过来,可以看到要拆的电脑板在下方的小盒子内,先拆3颗螺丝拿开左侧放遥控器的白色盒子,再拆红色箭头所指的11颗固定螺丝,把图上黑色塑料结构件拆除,然后拆下上方的左右摆风电机。

修这货蛋疼在于比较重且不好固定,一坨线连着放地面,得趴着。

盒子上的标识

拆开后听的更清楚了,是蜂鸣器发出的。

电脑板反面

-
信号检测与控制
y

先看下板上主要芯片。
MCU42脚,型号没必要知道,反正坏了的话,只能换原装的。

一个74HC595,8位移位寄存器。二个CS2003CP,7通道达林顿管驱动电路。

一个LM393,双比较器。

下面检修

由于没有图纸,再加上先入为主,检修走了弯路

初步看了一下,蜂鸣器接NPN三极管,三极管接MCU。
测三极管基极,哇靠,有频率输出啊。这是啥情况?这个蜂鸣器作用是按键时发出操作音。没操作时MCU输出频率,不科学!

这波形挺规整啊。第一反应是MCU脑子坏了。

三板斧先挥一下,测MCU供电,供电挺正常啊,怀疑会不会是机子用了10多年,供电滤波电容失效纹波大引起MCU异常?拆下MCU供电滤波100u电容,用电桥100Hz下测得容值99.8u,D值0.06(忘拍了),再正常不过了,哎,这么多年艾华电容没坏,真令人失望”

第二斧本想测晶振,一想机子功能正常,肯定没问题。此时我高度怀疑MCU脑子烧坏了。
第三斧,断电,用二级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测MCU输出蜂鸣信号脚(P09),测得约0.7V,再测附近输出端子大约0.68--0.7不等,调换表笔,几个端子也相近(图忘拍了),P09端口无异常,再次“失望”!

本着头痛医头的思路,起初我判断MCU内部某种原因漏电输出,且信号微弱,也许串个二极管就能阻断。试装一个,装上后小了一丢丢,直到串了4个还不能解决,又一次“失望”。

下图是MCU 的P9的直流电压,其实MCU是满幅输出高电平5V、占空比约50%的方波!不是小信号输出,串二级管是无效的。当然如果串了足够多二极管总压降超过5V,蜂鸣器肯定不响了,但结果是按键音也没了。

P9端口AC+DC模式测量

三板斧用完了,此时感觉MCU基本是歇菜了,心里想着两种处理办法,一种是断开MCU的输出,但蜂鸣器将变哑巴;第二种是买二手板子,由于接线多,换起来既费力还得等,结果是闲鱼一番找也没的卖。

放弃治疗不是拆坛垃圾佬的风格。跟线路搞起。

从图上看,蜂鸣器另一端也是受控的。此时想到,换一种思路,如果蜂鸣器上端断电,也就是把Q4断开也不会响。然后测了Q4的E-B间电压基本为0,但C极有0.8V电压,说明Q4可能漏电!

这是这块电路的局部图

拆下Q4用二极管档分别测E-B  C-B  E-C没有异常

9012的E极供电电压约16.3V,查了9012的参数,不同品牌的Vceo有-20V也有-30V,如果耐压只有20V的那余量有点小。

E-C分别加压18V和28V,都有轻微漏电。

软击穿漏电

手头没有9012,有9015但功率电流偏小,换上要是再坏会要老命的。于是找了82年的2N5401,Vceo高达-150V。

2N5401上机后,此时不响了,再测C极电压1.8mV

至此故障排除。请注意,此时MCU的P09仍然持续输出2.17KHz方波。

【内部一览】
既然祼成这样了,那就看个明白。

这是与显示屏的连线

出风口挡板上位置传感器背面

传感器正面,说白了就是一对红外发射与接收管。当初原装的坏了之后,换了一个国产的又坏,一气之下买了7个亿光传感器,网上有卖带线的传感器组件,看来是易损件。自己换得动烙铁并且要做好接头防水,我觉得用亿光的更可靠。如果看过我之前换壁挂空调红外遥控接收头的帖子,可见亿光品牌值得信赖。

这是出风口仓门盖组件上的用于遮挡传感器的挡片,来感应仓门位置。

仓门下传感器及电机,这是普通的交流正反转减速电机,感应到仓门到位后电机停转。如果传感器坏了,仓门到位后MCU检测不到信号,那么电机也只是持续转动十秒左右停止,同时显示错误代码。如果你能忍,按关机键后再开机,制冷制热还是正常用。

上下摆风电机,直流无刷电机

左右摆风电机

空调出风口,有辅助电加热管

辅助加热管是2根串联的。年代久远,固定架镀锌的,在潮湿环境下HOLD不住。

加热管的热熔断保险和过温保护开关

电源及控制板、进风风扇

电源及控制板接线图

电源及控制板内部

控制板,供电及输出执行,继电器多达12个

第一个继电器,宏发品牌。看标注是控制压缩机,这应该是给压缩机供电的,但不是用来启停压缩机,启停压缩机靠外机上的一个接触器。

2个三友

9个群力继电器

电源输入口的压敏电阻组件,这第一次见。

进风电机上方的室温传感热敏电阻

进风交流电机及运行电容

风扇页片上动平衡配重

空调侧面存放遥控器的暗盒

空调待机功率1.5W

气温22度时制冷输入功率约1867W

下面是新装机时外机照片

压缩机电容

压缩机标签,是用镜子反射才照到的,型号:PH410M3CS-4MUL,美芝品牌。

启停接触器,Hartland Controls 哈特兰德自控有限公司美国牌子上海产。

【总结】
1.  不要轻易怀疑MCU坏了,没那么脆弱,尤其是用二极管档测没有明显短路的情况下。
2.  尽量先跑线路画图细心分析,靠先入为主的所谓经验会被误导。
3.  电解电容没那么容易老化,十年又如何。
4.  本机由于设计了出风口仓门,美观的同时,成本高,也给维修带来一定麻烦。
5.  为什么MCU的P09会固定输出方波,我分析是为了让机子发出的按键音有尾音效果,因为蜂鸣器供电的控制电路Q5基极有C2电容,在MCU输出断电后,蜂鸣器上端供电逐步消失,同时MCU持续输出蜂鸣器2.17K响声的激励信号,从而实现有尾音效果。这倒是可以借鉴。

有兴趣的听听

全文完,感谢观看!

网友A:
这个牌子不是一般的差,办公室用的这个牌子,常年不是在修就是等待维修,修好了效果也很一般,无论制冷制热都那个鸟样。
开始还以为是个美国牌子,看楼主这发的原来是代工的。

网友:
你这表牛逼,修不好对不起这好表 哈哈哈
我一般也不会怀疑CPU,但会怀疑晶振,确认晶振完好在搞其他

网友:
这东西也能坏

网友:
用了12年了,空调翅片还很干净,不错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牌子不是一般的差,办公室用的这个牌子,常年不是在修就是等待维修,修好了效果也很一般,无论制冷制热 ...

说的都害怕刚装了约克的三匹风管机,好像是青岛江森自控什么的

网友:
这拆装,测试的工程够大,时间长,不容易

网友:
这高频声的确烦人,修好了就好

网友:
表很高  楼主也很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都害怕刚装了约克的三匹风管机,好像是青岛江森自控什么的

我感觉还是格力美的这种传统的好,这个牌子是真不行,这三年多我们办公室为了这个破空调没消停过。

网友:
发帖辛苦,加分奖励

网友:
我单位办公室中央空调也是这个牌子的。刚开始没听说过以为是杂牌,没想到是志高代工,贴牌

网友:
我是来看福䘵克的,真漂亮。

网友:
高手就是厉害,工具也很齐全

网友:
这货 比大金三菱 富士通便宜,但买个美的 格力不好吗?

网友:
技术高手啊

网友:
楼主高手水平

网友:
维修很专业,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