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身wifi想改插卡,切不过去

楼主(2024-06-02):
界面如下,本身有sim卡槽,插卡也可识别,信号强度也有显示,也能选择外置卡,信号灯也亮绿色,但手机连上就是不能上网。AT指令删除串号执行OK,但写入时报错,所以也改不了串号。谁遇到过这种wifi,指点一二啊?标签显示上海诺行,型号M03X

网友A:
这种绿色界面的 ASR1803,从去年4月份到现在,我找遍了我能找到的网站(论坛、个人网页) 都没找打能改它串号的 AT命令,和其他的完美破解方案。

蓝色界面的 ASR1803S,网上的 AT 命令 基本上都能用。

这种绿色界面的,目前我只找到一个不完整的解决方法,就是拆 Nor Flash 用编程器去改,但会有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 串号会显示原始厂家预设的一个串号、界面文字乱码……

网友:
没改成功估计不行

网友:
据说是厂家有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绿色界面的 ASR1803,从去年4月份到现在,我找遍了我能找到的网站(论坛、个人网页) 都没找打能改它串 ...

直接把esim的线飞到插卡的卡槽咋样?有没有试过?我想试试,但不知道会不会有云控,白搞了

网友:
一般这种,设备基本送的,靠每月流量月租赚钱或者挖坑赚钱
这种的,设置个黑白名单,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我之前买的7英寸的,真的不好用

网友:
这管理页面和我们的不一样呢?

网友:
刷了第三方固件还能云控?

网友B:
买个旧手机,安装Tasker软件,设置开机和充电,自动开热点,不比这个好用吗,可以双5g随身WIFI,还可以改装一下换个外壳去掉屏幕加大电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旧手机,安装Tasker软件,设置开机和充电,自动开热点,不比这个好用吗,可以双5g随身WIFI,还可以改装 ...

没有旧手机

网友:
买个新手机就有旧手机了,或者臭咸鱼上淘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个旧手机,安装Tasker软件,设置开机和充电,自动开热点,不比这个好用吗,可以双5g随身WIFI,还可以改装 ...

买什么路由器,淘汰的旧电脑当路由器不好嘛?说的跟你这个想法完全是一回事。为什么我笃定你只是想法呢,因为你没实际实践长时间使用过,任何事情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明白优点缺点。当缺点大于优点那么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直接把esim的线飞到插卡的卡槽咋样?有没有试过?我想试试,但不知道会不会有云控,白搞了 ...

最新动态,把esim芯片拆了,飞了一根线到外置sim卡插槽,插了自己的卡,上网四天了,还没遇到所谓云控。内置和外置卡显示同一个ICCID号码,但不影响使用。

网友(2024-09-11):
引用 楼主:
最新动态,把esim芯片拆了,飞了一根线到外置sim卡插槽,插了自己的卡,上网四天了,还没遇到所谓云控。 ...

有具体接线图吗?同样的界面,同样的问题,参考一下 谢谢

网友(2024-11-06):
引用 楼主:
最新动态,把esim芯片拆了,飞了一根线到外置sim卡插槽,插了自己的卡,上网四天了,还没遇到所谓云控。 ...

能展示一张飞线的图片吗?在线等

网友(2025-02-02):
引用 网友C:
买什么路由器,淘汰的旧电脑当路由器不好嘛?说的跟你这个想法完全是一回事。为什么我笃定你只是想法呢, ...

我一直都是这样用的好不,非常好用。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大,其实也算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