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荣耀V9开机键无作用1分钱材料成本修复

楼主(2024-06-02):
俺家楼上邻居家儿子的荣耀V9,现开机键无作用无法主动锁屏亮屏了

拆机准备修开关按键,发现2020年7月份找我修过

查下之前发的朋友圈,曾经找我换过电池

拆下大散热护板,主板电池等就露出来了

肉眼可见开机按键因为长时间老化了,内部的顶开关元件的塑胶无法受力而按坏掉了

拆下开关外按键

显微镜下瞧瞧

需要用到10多块钱买的3秒固化油及UV固化灯

开关外按键修复好的效果,仅用到一丁点3秒固化油,约1分钱啰

装机后的效果

完美修复开关键无作用

END

网友:
这种故障率很多的,谢谢经验分享。

网友A:
花最少的钱办实事

网友B:
想知道这UV固话胶耐用不

网友C:
uv的 没韧性吧,会碎

网友D:
你不如从旧机子上找个按键给他换上,寿命比你这个方法长一点呢

网友:
我的V9 也修过  我用的是瞬间胶

网友:
不知道这个固化油的强度如何.
普通的UV胶(绿油),强度是不太够的.

非常多的手机出现这种毛病
我都是用环氧树脂粘上一坨然后用小刀修的,
强度可以保证,但是固化时间长,要是修错还要重来.

有的按键机械结构很难保证与胶有足够的 沾黏度.

网友:
不错,也许这是最后一次修了吧,都几年了要换机了

网友E:
估计按键也不怎么灵敏了,越是不灵敏越会使劲按,这样才会导致橡胶破碎。

网友F:
材料1分钱,人工费300...

-------------------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材料1分钱,人工费300...

-------------------

这种哪可能喽,要是有这么高就爽歪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如从旧机子上找个按键给他换上,寿命比你这个方法长一点呢

这样修复比换新按键寿命都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最少的钱办实事

是的省钱,仅收了半张不到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省钱,仅收了半张不到

我X,外面手机店拆个机就得收一张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X,外面手机店拆个机就得收一张吧???



V9好拆,不是拆后盖,这种开关键换新的也就收50左右,没有技术含量的,不象修主板不一样的人工费用,维修品质不同收费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按键也不怎么灵敏了,越是不灵敏越会使劲按,这样才会导致橡胶破碎。 ...

塑胶老化了,经常按下就会碎掉的,音量键用的频率低就没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uv的 没韧性吧,会碎

不会碎的,选用好的胶,普通的UV胶肯定不太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这UV固话胶耐用不

实测比换新键还耐用,已用这种方法修复多个华为,回访了几年仍然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