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考D票了吗?

楼主(2024-06-02):
网上越炒越热,电瓶车没票扣c票分罚款,考虑是不是考个票?但我们这农村,估计没几个有票的。

网友A:
这个和当年查自行车一个模式,你的自行车是否打了钢印,是否每年年检,每条路上设有哨卡,查住就两个处理办法,一是没收车辆,二是叫罚款;我家两辆自行车,都是打了钢印,发个红本本,每年去年检才行。

网友:
换辆电动自行车不是更好,我们这边是白牌的电动车不用驾照就能开,而且也和黄牌车差不多大,速度也快。

网友:
查电动车的目的就是逼着人买车,

网友:
都是利益推动,拿安全说事,煽动傻子们去推波助澜,商家卖车,查证罚款。
都换成四个轮子,不堵死才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当年查自行车一个模式,你的自行车是否打了钢印,是否每年年检,每条路上设有哨卡,查住就两个处理办 ...

自行车年检,这是头回听到,真是活久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行车年检,这是头回听到,真是活久见

那时候我刚上初中,年检就是把自行车推到车管所,验证车子铃铛车轮脚踏都正常;然后发一个一厘米宽,十厘米长的铝金属条,上编写1986年年检字样,金属条正好固定在后挡泥瓦上;然后在自行车本子上,做个记录,然后交五元钱验车费;那时候五元相当于现在五百元吧。

网友:
我骑摩托车15年考d。如果你30岁以内,建议考一个。除非你不打算骑电动车。不出事的时候  没啥大问题。真出了事 ,就看驾驶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时候我刚上初中,年检就是把自行车推到车管所,验证车子铃铛车轮脚踏都正常;然后发一个一厘米宽,十厘 ...

就是每年缴税。现在看不上这点儿钱啦。

网友:
最近查的很严

网友:
买这种残疾助力车不用考了吧,也不会查了吧

网友:
不用考,就骑新国标的这种电动自行车,不骑长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时候我刚上初中,年检就是把自行车推到车管所,验证车子铃铛车轮脚踏都正常;然后发一个一厘米宽,十厘 ...

真是无恶不作

网友:
我们这几年前摩托驾照150就可以办一本,当然是考个理论然后其它走个过场就好了,前两天听说要1800了...

网友:
我18年考的D照,3轮车也可以骑,摩托车骑了2.5万公里了,被交警拦过几次,一开始看驾驶证行驶证,我都在支付宝上有电子版。后来就是学习警察叔叔......看视频。

网友:
    摩托车注定火不起来,因为创造不了税收

网友(2024-07-18):
电动自行车牌白色绿色黄色都有啥区别?居然还有蓝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当年查自行车一个模式,你的自行车是否打了钢印,是否每年年检,每条路上设有哨卡,查住就两个处理办 ...

当年派出所里管这差事的可是牛逼哄哄的高高在上,且还是个临时工,后来自行车不用年审了就下岗了,永保牛逼哄哄的高高在上的性格,几年前鼻咽癌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行车年检,这是头回听到,真是活久见

95后吧?我们那里自行车年检貌似到98年后才结束的,后期都换成那种巴掌大的塑料牌子了,我家一辆车上面还挂着那牌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95后吧?我们那里自行车年检貌似到98年后才结束的,后期都换成那种巴掌大的塑料牌子了,我家一辆车上面还 ...

咱们这里大概也是90年代中期搞的自行车挂牌,一块巴掌大打有号码的塑料牌,中间有一块可以随时抽出来的同质塑料片,派出所收费10元、还是15元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