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了个简易无刷电机控制器

楼主(2024-06-02):
学了好几个月电机控制也没学会闭环控制,但是开环控制用来当普通电机来用还是可以的,SVPWM电角度提前转子90度,做个小风扇还是可以的,重新画了个板子把功率管画在铝基板上,电机用的是那种轿车助力转向电机,自带六线旋转变压器。

程序只是简单开环控制,作用是代替有刷电机的换向器

本坛关于这个电机相关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8135&highlight=%E6%97%A0%E5%88%B7%E7%94%B5%E6%9C%BA

电路图
采用12V电源供电,经过LM2596变成5V在升压到15V给MOS驱动芯片供电。MOS管子淘宝上 买的拆机IRF2804

单片机采用CW32F030C8T6,两个ADC口采集旋变COS和SIN,另外一个ADC口是调速口,需要接一个小于10K的三脚可调电阻调速,这个电阻小一点好,最好是1K的。没加电流采样,只加了电流保护,3毫欧检流电阻大概70A左右保护,保护后需要重新开机,管子不炸可以改大点保护电流,比如减小检流电阻或者调整R1那几个并联电阻的阻值,我后来改成了两个3毫欧检流电阻并联,但是没试会不会炸管。

旋转变压器解码,单片机输出一路SPWM经过RC滤波后驱动旋转变压器,旋转变压器的COS和SIN进差分放大器放大后进单片机ADC口

JLCEDA专业版工程,需要解压后导入

上面工程对PCB微调了下,下面是实际打样的板,两个板子分别是上下盖,用排连接,下板的排针上焊个排母正好高度差不多。

用电位器调速,实际是调电流,因为没闭环所以低速扭力很小,类似有刷电机。

新焊好的板子需要两个按键一块按进行旋变调零,调速电位器开小一点,如果调零成功电机会旋转,不成功则不会转再重复调零。

两个按键分别是正反转控制按键。

功率板

整个铝板做GND,需要用M3螺丝把板子上GND连接到铝板

控制板

实际焊接好的电路

所用电机,轿车助力转向电机,内置六根细电线的旋转变压器,不知道有没有便宜的地方买,我买了两个加上邮费一个都100元了,有点心疼,欢迎大家给提供个便宜的地方买。
这个电机轴是10.8毫米的,不知道哪里有卖合适的连接器

实物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w4m1q7KL/?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6f1b94e7c974d8b665e38c4eb30d4812

网友A:
大佬终于抛弃铁皮做的壳子了

网友B:
这个就厉害了,开窗做内插定位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终于抛弃铁皮做的壳子了

我不是大佬啦,就是普通业余爱好者,最开始做试验还是飞线的啊,只不过为了分享才画的板子,要是就我自己玩飞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厉害了,开窗做内插定位有创意

我是抄别人的啊,我前些日子看飞鱼版孔雀收音机学到的。最开始画的一样大插不进去,于是加大了一些,还没重新做板子试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抄别人的啊,我前些日子看飞鱼版孔雀收音机学到的。最开始画的一样大插不进去,于是加大了一些,还没 ...

JLC的定位尺寸我一直画不准,栅格调到0.01还是画不准,要么不直要么就是位置不对,要是和CAD一样方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JLC的定位尺寸我一直画不准,栅格调到0.01还是画不准,要么不直要么就是位置不对,要是和CAD一样方便就好 ...

我的插不进去主要是铝基板开的孔是长圆型的,所以我只能加大试试,还得等下次做回来才知道容易不容易组装,这次是用锤子砸进去的,组装没问题了才焊的板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JLC的定位尺寸我一直画不准,栅格调到0.01还是画不准,要么不直要么就是位置不对,要是和CAD一样方便就好 ...

要了解电路板的起源 你就会明白电路板的定位思路
要用它的一套计量单位

这个电机价格不便宜,老兄买了打算用在哪里
这个轴的连接要找现成的 恐怕不一定会适合你的用途
如果要高精度连接配合  免不了切割焊接车削,需要强大的机加工

网友D:
这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难度不小啊

网友E:
有能力搞这个的真牛,羡慕了。

网友F:
哇~~~厉害厉害,这么复杂也弄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了解电路板的起源 你就会明白电路板的定位思路
要用它的一套计量单位

这价格买个带旋转变压器的电机还算划算啦,我想先试试做个小电链锯试试,就是锯树枝的,玩机械太费钱实在是玩不了,只能先学做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是不错的!!!

带动个风扇或者电动工具还是可以的。

楼主:
只是开环控制,不难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能力搞这个的真牛,羡慕了。

我学电机才入门,还没加闭环控制,搞转容易想转精不容易的,我现在也就是搞转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哇~~~厉害厉害,这么复杂也弄得出来。

开环的不复杂的,就是SVPWM电角度提前转子90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价格买个带旋转变压器的电机还算划算啦,我想先试试做个小电链锯试试,就是锯树枝的,玩机械太费钱实在 ...

原来这样啊  那没必要自己从头造,

机械有很多种玩法,最花费钱的  不是机器,是场地
我看你家不缺场地  有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这样啊  那没必要自己从头造,

机械有很多种玩法,最花费钱的  不是机器,是场地

没机器没材料啊,对比电子类东西机械类感觉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