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小新Pro 16ACH 2021款更换固态不认盘踩坑记

楼主(2024-06-02):
受朋友之托孩子用的联想小新笔记本原机固态512G容量不够用了 想换个大一点的 ,于是我咨询笔记本店家 店家告诉我这款电脑支持PCIE3 M2 2T固态,可是原厂太贵,决定逛Tb看看,最终选择了近期口碑销量比较好的铠侠RC20 2T容量,收到货后安装好后装系统一切正常,装完系统电脑重启后奇怪的一幕发生了 盘不认了,我断电将金手指清理后重新装好,电脑正常了,然后我又软启动了一次又不认盘了……,于是乎我将固态拆下看了下板子有点弯度,心想是不是这盘有问题接触不良 ?又重新发了一个,收到货后迫不及待的装机测试 故障还是依旧,难道是这款电脑不兼容2T盘?心中满是疑问?正好家里有一台自己用的铠侠1T固态 决定拆过来试试 结果还是一样很失望……经询问固态店家也没遇到这种情况,我无语了,想放弃的心都有!遇到问题总要解决,无奈最终跟固态店家协商亏钱退掉了2张2T固态,花了高价从原厂买了一块固态,装机一切顺利故障解决! 哎 这怎么说呢。

总结 :折腾发现,只要断电第一次开机均正常,进入系统后 选择重启系统 100%不认盘,然后软启动或者断电再开都可以正常,期间设置、升级过BIOS 故障都未解决!个人小小经验分享给广大网友避坑,这种情况我是第一次遇到,搞不懂原因,请高手解答下。

网友:
不是吧,联想笔电这么坑,
我自用的联想 X230 老笔电,
无此问题。

网友:
把这个硬盘拆到其他机器上看是否正常,例如移动硬盘。或者用U盘启动进入PE系统看看,然后再定位笔记本硬件上的问题。

网友:
楼主正常使用的铠侠1T固态装上还是不行,怀疑有两种可能:
1.这个本本和铠侠不兼容;
2.硬盘也有白名单

网友:
铠侠有口碑?有口碑就不用去改名了掉盘王。

网友:
应该硬盘问题

楼主:
盘放到其他点电脑一切正常,并且故障很有规律,断电第一次启动肯定正常,进入系统后 选择重启电脑100%不认盘,如果选择关机就正常,应该可以排除固态盘问题,也许解铃还需系铃人 只有联想或者铠侠工程师能解释这种问题

网友:
联想经常干这事,需要白名单

网友:
刷破解版BIOS呢

网友:
狗联心想  最喜欢干这事  没事搞个白名单  不在里面就不启动

网友:
学习IBM的经验,在bios里面加入了硬件固件信息

网友:
联想笔记本太多坑。

网友:
BIOS升级试试

网友(2024-07-03):
用金士顿或者三星固态就不会有这些兼容性问题

网友:
不用想了,白名单,修改bios重刷,也许能解决

网友:
所以联想对致态兼容性问题容易掉盘也怀疑是联想故意的

网友:
THINKPAD X240S 2018年增加M.2 NGFF(sata协议)固态硬盘时,也遇到不认创见SSD的情况,售后退换后问题解决,使用至今。

网友:
估计是白名单的问题。

网友:
就没怀疑是操作系统出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