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 镜头时不时的吃光,昨天终于发现原因了。

楼主(2024-06-02):
松下G1罗德冈75F4.5和米国90MM放大头(也可能是8MM电影机用的镜头)KR888
三头灯。
蚊子那张,是我打死后掉地上,顺便拍了一张。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高级放大头会有光圈导光孔,只是我原来一直没发现
罗德冈这75镜头的导光孔在哪里,昨天终于看到了,赶紧用黑胶带堵上。
其实一直在拍摄中,时不时的会发现吃光,一直以为是遮光罩的问题,
或者是灯头的位置问题,昨天拍完回家清洁镜头,才发现,其实罗德冈75
放大头的导光孔没有堵上,它设计比较精巧,不仔细看,还真不容易发现。
我用头灯照射镜头后口,看到光圈环发光,才找到导光孔的位置。

网友A:
吃光,是把光给吃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吃光,是把光给吃了吗?

吃光,和光盘行动差不多个意思,就是把面前的食物吃干净
楼主这应该是个拟人的修辞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吃光,和光盘行动差不多个意思,就是把面前的食物吃干净
楼主这应该是个拟人的修辞手法 ...

,感谢解惑!

网友:
您客气了,咱们都是正经坛友,能够在这论坛里面见面我也很开心,如果再能够尽我所能为您提供些许帮助那更是我最大的开心,我也感谢您的回复和捧场。
有了您的鼓励,我以后更会继续好好学习,更好尽自己能力为论坛提供动力,为论坛的发展壮大贡献力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吃光,是把光给吃了吗?

我也说不好,因为我也是听人家这么说的。
大概意思就是,类似于镜头抗眩光能力不够,会出现杂散光,
直观的看,就是片子中间位置,会出现明显或者不明显的白斑,
严重影响片子的中心对比度,看起来图片中间会泛白。
大概意思就是这样。
罗德冈这75F4.5属于高端的放大头,按理说,抗眩光能力应该非常强的,
所以我才疑惑。
10年前就听人家说了,高级一点的放大头,都会有光圈照明措施,因为是暗房使用,
光又不能太强,所以会设计导光孔,在昏暗的暗房里,能够看清楚光圈值,便于调节。
放大头的光路其实与摄影镜头是相反的,所以,放大头这么设计没毛病,当作摄影用的
镜头,就不行了,特别是使用闪光灯的时候,更容易出现吃光。
不知我描述清楚了没有?

网友C:
尖屁股的蚂蚁不常见,这种蚂蚁好像是长年生活在树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说不好,因为我也是听人家这么说的。
大概意思就是,类似于镜头抗眩光能力不够,会出现杂散光,
直观 ...

隔行如隔山,对摄影我一窍不通。让您见笑了。

网友D: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E:
看完了也没有看见导光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尖屁股的蚂蚁不常见,这种蚂蚁好像是长年生活在树上。

好像不是,我经常在地上见到,当然,植物上面的更好拍摄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行如隔山,对摄影我一窍不通。让您见笑了。

哪里,大家多交流交流,共同学习,我也正在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好!!!

多谢鼓励,其实我自己也高兴,能够解决一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完了也没有看见导光孔呢

你见笑了,可能拍出来,也不一定能够看清楚,罗德冈这放大头的导光孔比较
特殊,不然我也早就发现了。
其它的放大头,导光孔多在镜头的后口,很容易看到,
比如尼康的,通常的做法就是松开三颗固定螺丝,
然后把那后盖旋转90度,就解决问题了。
罗德冈这个设计感觉很复杂,而且后口没有螺丝,
所以一直以为它就没有导光孔,直到昨天无意中发现了

网友F:
非常不错的微距作品。但感觉还是偏软,不知是镜头还是压缩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不错的微距作品。但感觉还是偏软,不知是镜头还是压缩的原因。

不知你说的偏软是指什么呢? 我也不太清楚了,论坛图片压缩比较厉害,
每次上传之后,我也会看效果,可能只能达到原图的一半效果吧?

网友:
这些昆虫拍出来看着蛮好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你说的偏软是指什么呢? 我也不太清楚了,论坛图片压缩比较厉害,
每次上传之后,我也会看效果,可能 ...

就是不够锐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