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多年前用机箱风扇diy的桌面风扇

楼主(2024-06-02):
多年前diy的,用usb取电,5v供电相当于降低了转速,更静音,风力也够用了。

正面外观,请忽略右边那个,最近天热加的一个,原设计只有一把扇。

背面外观

扎带固定,为了静音减震,加了四个脚

接电方式是在木头上钻几个眼,放置开关,从废主板取一个风扇插座,都用热熔胶固定,这样更美观。

工作时候的样子

总体感觉好用,自己觉得一把扇的时候还是比较有美感,欢迎坛友品鉴:)。

网友:
把底座搞长一点不好吗!

网友A:
你不考虑加个网罩啊?一不小心手伸进去,再伸出来 少几根指头。

网友:
应该搞一个彩灯版的

网友:
曾经拿12个这样排一起,3X4的规模,风噪有点感人 ! 后来不小心摔倒了,一下断几个风扇的扇叶 ,就丢床底了。。。。。。

网友:
对小孩不友好

网友:
还是双排的  给力

网友:
考虑加个网罩啊对小孩不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考虑加个网罩啊?一不小心手伸进去,再伸出来 少几根指头。

不是少几片风叶吗?

网友:
你这底座也不稳啊,虽然吹着可能不倒,但轻轻碰一下肯定得倒,你应该在底座后边加一根竖着的木条组成T型结构就稳了,有条件加上防护罩比较好。

网友:
大家说的都对,底座不稳,加防护罩。

网友:
加个网罩,防止碰扇叶

网友:
我做的是4个,上下各2个,也是扎带相连。底座是2根7-8厘米的螺丝固定,走的5V供电,风力比三叶风扇柔和很多。

网友B:
底部钉一块铁片或者塑料片,用的时候,像折叠刀一样向背后拉出来,与木棒成90度角,更加稳固,不用的时候再折叠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部钉一块铁片或者塑料片,用的时候,像折叠刀一样向背后拉出来,与木棒成90度角,更加稳固,不用的时候再 ...

这是个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