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2246XT查看ID时候卡住

楼主(2024-06-02):
之前买的2246XT G2红色的板子,不带主控芯片,我焊上主控芯片之后可以认1G,但是点击1024M按钮之后就会卡住,拔掉U盘再插上就可以显示id,开卡也会报错,请问这个是什么出问题了,连续两块板子都这样,另一块板子就焊了主控芯片,颗粒都没上,开卡软件查看id也会卡住,主控也重新植球焊接过了,焊接温度也没超过320℃。是不是其他的小零件被吹坏了?

焊接成功之后插上可以正确识别1G

按下红框里面的1024M按钮就卡死,鼠标箭头转圈圈,一直不出来,拔掉U盘,出现下面的图片。

再插上U盘,点击Display All Flash ID按钮,出现下图,ID都正确。

然后尝试开卡,设置如下

最终会报错,开卡失败。

请问这个到底是哪方面出问题了?主控也重植过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土狗跳线拆了。

楼主:
没注意土狗,去掉后确实可以了,谢谢!
不过奇怪的是不去土狗跳线,不上颗粒,也会卡住,我以为焊接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注意土狗,去掉后确实可以了,谢谢!
不过奇怪的是不去土狗跳线,不上颗粒,也会卡住,我以为焊接有问 ...

这个主控板要用46en查看id才不会卡住,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有个VL716的 写保护 46x主控板也会这样,但是焊接上颗粒之后就正常了,不知道啥毛病。空板(默认有tog跳线)就会卡住,贴上颗粒就正常了,感觉很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