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日原装的电动车充电器挖胶折腾

楼主(2024-06-02):
新日原装的电动车充电器挖胶折腾

灌胶的,挖胶后发现变压器已经各种虚焊,补焊后可以充电,但是充不满,功率也不正常。
最后发现挖胶时挖坏了一个电阻,更换后修复。

网友:
灌胶不够严密

网友:
灌胶的散热不好,很多功率器件都管脚虚焊了

网友:
灌胶的坏了直接扔不费那力气

网友:
背面贴片电阻被戳掉了吧风扇也暴力破拆?

网友:
没有采取防潮防水处理,不合格

网友:
大电容好像怀孕了!

网友:
都是第三方造的充电器,成本低到离谱

网友:
这个修复太麻烦

网友:
风吹日晒,有些积灰。

网友:
输出电容鼓了

网友A:
灌胶修起来太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灌胶修起来太烦了

俺有同感

网友:
带胶都管不住虚焊

网友:
灌胶的充电器,别修了不好修,胶不好请理,直接换新。

网友:
防潮 但是不防震动……

网友:
你对它狠一点儿,它还能为你效力。

网友:
现在电瓶车价格是越来越高,充电器做的是越来越简单了。

网友:
一直纳闷他们哪来的那么大自信去灌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