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etc

楼主(2024-06-02):
买了个二手车无意中发现居然还有个这玩意儿…拆开看看这家的芯片居然连资料都没法正常下载…这个屏幕有玩过的没有?有定义的话改个小玩意儿应该挺合适的…太阳能电池是给里面的一次性锂电池充电的吗?

网友:
好像以前拆过一个,从车上拆下来就废了,里面有防拆设计

网友A:
超级电容,电池,太阳能板,屏幕大概率st7565

网友:
现在的ETC都没这么多肉了。

网友:
我两台车的ETC虽然没拆开过,但是质量差距很大,农行的后付费模式快递到手自己安装,应该是19年左右装的,在23年3月换了一台新的,症状是先闪红跟着外壳变形,最后挂掉。换新了以后,23年9月又出现同样的情况,23年10月刚好卖车就退了。另一台是建行的预充值款,从2016年用到现在一直没问题,外壳也没有变形,就是卡有点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级电容,电池,太阳能板,屏幕大概率st7565

关键就是屏幕定义不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级电容,电池,太阳能板,屏幕大概率st7565

这两个都是电池吧?

网友:
微动开关就是自毁装置

网友:
现在基本上都是带蓝牙功能的电子标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就是屏幕定义不清楚啊…

根据我的经验,他就是st7565 串口解法,之前论坛上有,直接抄就行

网友:
拆了就不能用了

网友:
EVE电池是啥牌子

网友B:
两块电池,一块可以充电,一块不能充,会爆炸的,记不请楚了,好像是红皮的不可宠电。

网友:
ETC断电了,需要重新注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他就是st7565 串口解法,之前论坛上有,直接抄就行

线序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块电池,一块可以充电,一块不能充,会爆炸的,记不请楚了,好像是红皮的不可宠电。 ...

真的假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假的?

是真的!搞不明白千万别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真的!搞不明白千万别充电。。。。。。

闲下来再折腾,这个外壳不错把主控换了搞个太阳能的万年历应该不错…

网友:
在弄一节电池,3个当作万用表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下来再折腾,这个外壳不错把主控换了搞个太阳能的万年历应该不错…

外壳,屏,是不错,屏的驱动也需要一定的资料,技术,得会编程,一般人玩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