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科西循环扇 F4 不转请教

楼主(2024-06-02):
各位大家好,

有个科西循环扇 F4 有时候能转,有时候不转,电机不卡滞
请问各位兄弟有什么建议吗?谢谢

网友A:
这故障,需要拆开,能故障重现的情况下,才可检修,也是很费心的。

网友B:
直流循环扇很贵 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循环扇很贵 把

那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故障,需要拆开,能故障重现的情况下,才可检修,也是很费心的。

请教下,那个输出 -2.5 ~-4.5KV DC的是什么部件

网友:
看着像启动电容,

网友:
那个是负氧离子发生器的模块,除了能制造负氧离子,同时也能制造微小的颗粒,原来家里有一个那个模块,放到墙角不到两个月墙上黑一片跟被火熏的一样,后来收起来了吃灰了

网友:
需要故障重现才可检修

网友:
描述得不清楚
故障时,是用本机按钮控制,还是用遥控器控制。如果是本机控制,本着最简单的原则,在不通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量按钮压下时开关的电阻值,阻值过大为开关不良

楼主:
最后查下来电机坏了
买不到配件,下次不买小众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