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金科德定时器换电容

楼主(2024-06-02):
今天发现路由器上的金科德定时器罢工了,定时器开机时间到,红灯也亮,但无输出,按惯例应该是里面的电容容量不足了,拆修换电容。

就是这个224电容容量不足了

在路测量电容,容量只剩下0.133U,电流不足于驱动继电器吸合了

找个相同容量的新电容换上

换上新电容的定时器又恢复正常动作了

网友A:
定时插座和功率计,最爱坏的就是这个猪肝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插座和功率计,最爱坏的就是这个猪肝电容

是的,厂家又不用开关电源

网友B:
罢工过一次,然后就没用过。
串在充电器上,每天晚10点到早8点供电。有一次罢工了,第二天上班都耽误了。

网友:
同样的故障我也修过,阻容降压的通病

网友:
还是要用安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罢工过一次,然后就没用过。
串在充电器上,每天晚10点到早8点供电。有一次罢工了,第二天上班都耽误了。{: ...

所以定时器买机械的靠谱点

网友:
我以前有个罢工了,然后给拆解丢了...

----------------------

网友C:
琴键式万用表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琴键式万用表不错

通常不把这种电容表叫万用表。

网友:
一般用0.33uF 630V,这个居然只有0.22uf

网友:
刚买来时就换了

网友:
一直在用机械旋钮式倒计时插座。

网友:
到手就换630v的,你这400v的有点不安全(网上买的质量不一定好)

网友:
这种定时器还是比机械的强很多,毕竟设定要方便

网友:
手艺不错,手到病除。

网友:
居然两个电容一模一样

楼主之前换过电容吧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问题~

网友:
学习了。。不过我用的是机械拨片式的,应该不存在这种问题。

网友:
也换过一个,不过我换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