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输出电压太高,拆开看看

楼主(2024-06-02):
有一台设备,开机不显示,经过检查,是电源输出电压太高,大约60v,而且不稳定,但电源指示灯亮,正常应该是24v3A,不知设备烧了没有,新买了电源,还没有到货,等新电源到后再试机,这个电源就拆开看看。
电路正面,省了EMI,用铁丝代替,感觉这个电源比较水,20万的设备不应该配这种电源

反面

电源管理芯片3843

功率管P6NC80

整流二极管BYV32

431,这个指示灯现在插电还是亮的

电压高炸掉的输出滤波电容

其它

R12及RX1明显烧毁,这两个电阻不知道阻值,分析就是这两个电阻烧毁,导致电压升高不能反馈到光耦,进而3843不能给出指令减小占空比,同时电压升高导致输出滤波电容炸了,滤波电容耐压只有35v,祈祷设备主板没有烧毁,主板烧毁要好几千,感觉这个电源太水了,没有保护电路,20万的设备配这种电源不应该。

谢谢观看!

网友A:
这个会不会是“计划性报废”的一部分?

网友:
电容已怀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会不会是“计划性报废”的一部分?

有可能,所以国产设备又爱又恨

楼主:
这个电容有可能是电压高炸了

网友B:
20万的设备配这种电源太不应该

网友C:
20万的设备配这种电源,要是主板损坏,损失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会不会是“计划性报废”的一部分?

我X,你这么一说感觉还真挺有道理的...

----------------------------

网友D:
前两天还看见一个24V45A的电源,懒得要,没收

网友E:
山寨货,不耐用

网友F:
电源肯定被换过了

网友G:
有好几处手工焊接的地方,出厂就这样,还是被修理过?

网友:
应该不是设备原配的吧?原配不至于用这种

网友:
红胶板还是挺工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万的设备配这种电源太不应该

确实不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万的设备配这种电源,要是主板损坏,损失就大了。

现在还不知道主板损坏没有,新电源还没有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两天还看见一个24V45A的电源,懒得要,没收

这么大功率,可以改可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山寨货,不耐用

确实,最起码的保护电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肯定被换过了

没有换,这就是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好几处手工焊接的地方,出厂就这样,还是被修理过?

没有修理过,原配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