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机9块买的5个boAt充电耳机仓,你们说值不值?

楼主(2024-06-02):
某多9块钱买的5个充电耳机仓拆机后得到一块400mah电池(实际350mah)和充电板还有3块强磁,你们说值不值?

网友:
用得上就值,用不上白送都不值...

---------------------------

网友A:
还有 TYPEC母座 还有贴片  可以屯几个 难保不用上

网友B:
电池足量就值

网友C:
我还拆过,拆出来后必须用磁铁吸一个IC,否则灯常亮

网友D:
看你能用上多少东西了,全都能用上值,要不不值,电池买过0.5一块的,充电仓有0.3带数显的,充电仓不包邮

网友E:
要是用的到就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能用上多少东西了,全都能用上值,要不不值,电池买过0.5一块的,充电仓有0.3带数显的,充电仓不包邮 ...

这么便宜??几毛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用的到就值

电池可以diy一些遥控器啊,鼠标啊,万用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拆过,拆出来后必须用磁铁吸一个IC,否则灯常亮

我直接把霍尔和指示灯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 TYPEC母座 还有贴片  可以屯几个 难保不用上

什么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足量就值

可以的,实测350

网友F:
这个可以改小家电充电器用。光电池也值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么便宜??几毛钱

嗯,现在没有了,数显充电仓,电池不行了,只当电路板卖0.3元一个,电池9.9元20块包邮,450mA的,不包好坏,挑出去两块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现在没有了,数显充电仓,电池不行了,只当电路板卖0.3元一个,电池9.9元20块包邮,450mA的,不包好 ...

太划算了你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以改小家电充电器用。光电池也值了。

是啊,一块电池都要3快多

网友:
电池还是可以的,充电板用不上吧?尺寸形状,耳机的不容量坏,且装不上啊,不过拆机技术很赞

网友:
用得上就值了

网友:
还有3块强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