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小米精修螺丝刀减速箱齿轮又崩了,拆开维修

楼主(2024-06-02):
电动螺丝刀用着挺方便,不过这个是精修螺丝刀,适合小扭矩螺丝。

我用这个螺丝刀拧无人机机架螺丝,一不留神又给拧坏了。。。

之前在保修期内已经换新过一次
现在过保了,拆开自己维修

从尾端撬开,直接翘塑料盖轻松一些,是卡扣固定的

然后就能推出来

没想到这小小螺丝刀,电路看起来还挺复杂

350mah电池,实际使用续航特别长

尾部调节扭矩的开关

充电口

前面连接螺丝刀头的小零件
这个部件能在手动拧螺丝时自动锁死,避免带动减速箱旋转。

有3个圆柱体,当内部减速箱输出扭矩时像轴承一样旋转,无阻力
如果是手动拧螺丝,圆柱会被黑色的轴顶出来,自动锁死

这个设计并不是100%完美的,如果电动拧不动螺丝时手动施力拧螺丝,就会出现无法锁死,扭力直通减速齿轮,很容易导致齿轮损坏。
如果遇到略紧的螺丝,电动拧不动,应该关掉尾部开关,然后再手动旋转,这样基本不会导致齿轮箱损坏。

崩了个齿

买个6v 200转的N20减速电机即可,轴长3.5mm

好像不完全一样,可能原装的转速略高一点,但没事,实测几乎没有区别

打点润滑脂
螺丝刀满血复活

网友A:
小螺丝还是手拧更安全,话说10400好像是7号电池尺寸?

---------------------------

网友:
买过go2 小米 山寨机 对这种3.7v的电批就不爱了

网友:
精密螺丝一般比较小,手动也拧不了几圈

网友B:
撕逼鱼上有卖号称甩粗粮好几条街,还便宜,不知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螺丝还是手拧更安全,话说10400好像是7号电池尺寸?



但是F450无人机一次要拧二十多个螺丝。电池是3.7V锂电池,尺寸没留意。

网友:
电动的这种小螺丝刀还是很方便,还好找到了维修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撕逼鱼上有卖号称甩粗粮好几条街,还便宜,不知咋样

螺丝刀头材质很重要,便宜货硬度不够,扭矩大了会变形,容易拧花螺丝,甚至直接折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F450无人机一次要拧二十多个螺丝。电池是3.7V锂电池,尺寸没留意。

你又不是一天拧几百个,真是生产力工具地话应该不会用这种玩具,专业的工具应该会根据所要拧的螺丝调整好力矩什么的...

网友:
适用就是硬道理

网友:
奇葩的齿轮居然能崩

网友:
竟然用的n20减速电机,力道应该很小,这个成本很低~

网友C:
小螺丝,上板的大螺丝都不敢用电动

网友:
这种确实只适合精修小物件,大点的估计扭力够呛。

网友:
小螺丝一般不敢用电批,还是手拧好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小螺丝还是手拧更安全,话说10400好像是7号电池尺寸?



尺寸是一样的,不过电压不一样,磷酸铁锂的10400非常贵,想代换很难

网友:
我也买了一台小米的,拆个小东西的时候好用,尤其是螺丝密密麻麻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螺丝,上板的大螺丝都不敢用电动

这种需要用带扭力调节的,不然很容易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尺寸是一样的,不过电压不一样,磷酸铁锂的10400非常贵,想代换很难

上面不写了3.7V,充电限制4.2V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