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担心法拉电容过充电?制作一套电路保护它吧

楼主(2024-06-02):
玩点焊机的朋友都知道,法拉电容是点焊机核心器件,它不怕过放电,就怕过充电。为了让电容器安全工作,安装均衡保护是很有必要的。目前比较流行的主动被动方案大致有BW6101和TL431方案,前者集成度高,后者使用更灵活,切精度更高。这次我采用的是TL431方案。电路图和gerber文件分享如下,需要的坛友可下载使用(请勿用于商业)。

网友A:
楼主原创

论坛开源方案最后都会有人去卖

网友B:
方形电容,价格不香

网友C:
感谢分享!!这是用电阻把多余的电消耗掉吗??

网友D:
看着和锂电均衡充电路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形电容,价格不香

抛砖引玉,你可以设计为其它外形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这是用电阻把多余的电消耗掉吗??

是的,就是电阻耗能,已实现防过压目的。泄放电流必须大于充电电流,否者打不到限压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和锂电均衡充电路原理是一样的。

是的,改变TL431参考端取样分压电阻,也能用于锂电池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原创

论坛开源方案最后都会有人去卖

有人仿去卖也很好啊,像我这种想玩又懒得动手的,而且作者又不出成品的,论坛有原创作者出成品 半成品,我也买了

网友E:
充电电流大的话不行吧?我之前考虑过用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电流大的话不行吧?我之前考虑过用继电器

是的,充电电流应小于被动保护泄放上限电流,#9楼说过。

网友:
我用6101做过,有个问题就是2.7开启放电,但是它就停不下来一直把电容放完电才停止

网友:
不错不错
感谢楼主分享哈、
这个均很电流多大

网友F:
钛酸锂电池最高电压2.8V,是不是也可以用这电路做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钛酸锂电池最高电压2.8V,是不是也可以用这电路做保护板?

磷酸铁锂满电3.65V,2.8V低了,你需要调整R1/R2分压比例。R1=100K,R2=47K

网友:
樓主花ˊ時間畫板,無私奉獻,手留餘香。數字編排順序應有伏筆,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