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便携式液显T12烙铁笔

楼主(2024-06-02):
上次看有坛友换鼠标微动,拆不好微动,烙铁不对头,换个T12的就好用。虽咱也有,但新的总比旧的好用些,且坛里高人多,买了支小液晶屏的T12笔式烙铁,试用了下,很是小巧方便,不错的

楼主:
原有支数码管的笔式T12烙铁。。。没调控的介面,很不方便。恪铁小巧精致,3D打印的外壳挺厚实的,尾插品质挺好的,紧实。我找了个12V1A的路由充电线做接口,线材不知细了么?

楼主:
T12的烙铁改装选用台达代工的苹果电源很合适。24.5Ⅴ,2.65A,能装进市面上大部分的小盒子里。

楼主:
此电源上温非常快。用过19Ⅴ一20V的笔记本电源,也能用,但上温速度慢多了。

网友A:
看着挺不错的

楼主:
说头子烧黑不好上锡的,看看吧,400多庋干烧会儿,头烧黑,用焊锡度上,照样挂锡完美。。。我多次试过烫各种塑料,在纸巾上擦擦,度锡,一样银光闪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挺不错的

也不贵,还送支原装D12的白光头,用来拆焊微动很合适。

网友:
买了支小液晶屏的T12笔式烙铁,从哪啊?

楼主:
这支可以退休了。。。

网友B:
请说下价格让我死心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说下价格让我死心谢谢

68,送支很耐死的D12

网友:
不发车吗?

楼主:
说个不是缺点的缺点,为啥不使用这种抱簧式内插架弹片设计呢?用普通T12芯有锁紧钢套,但我喜用WB2头子,钢套锁不了,抱簧式的很紧很紧,不须锁紧装置,怎么甩也甩不出烙铁芯的

楼主:
论坛数码交易区有的。

网友C:
如果有pd大功率充电器,可以买一只笔式jbc245,也是几十块

楼主:
没Pd大功率充电器,买个也不便宜。更没原装245的芯子,二手的都少,好像国产的也多起来了。只有T12,T20,T22的三种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pd大功率充电器,可以买一只笔式jbc245,也是几十块

笔式jbc245的电源要求有200W,没这么大的电源,关键没头子

楼主:
设了2分钟启动休眠,,休眠200度,唤醒到315度,只须3秒,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头子烧黑不好上锡的,看看吧,400多庋干烧会儿,头烧黑,用焊锡度上,照样挂锡完美。。。我多次试过烫各 ...

看来这头子不错。

网友:
我也需要换一个烙铁了,改天看看哪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