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DIY 8脚flash闪存烙铁头和贴片电阻烙铁头

楼主(2024-06-02):
之前都是用两把刀头烙铁拆8脚闪存芯片,要双手操作,一直想找一个专用的烙铁头也没找到,于是用铜管锯开,然后锤平再夹弯,做成8脚闪存芯片宽度大小,一把烙铁就能拆,省时省力。
再参考镊子型烙铁,用铜线做了一个山寨版双尖头烙铁头,焊接贴片电阻电容。

网友A:
有支这红色的宝工130H,,加热一会后温度很高,,有400多度,,,,,,,,,,,,发热芯子易碎,,,电源线粗得可牵牛了,好用?

网友B:
热风枪解君愁

网友C:
八脚芯片,一个k头秒拆,根本用不着两把电烙铁。

网友:
这是因地制宜,因陋就简,有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支这红色的宝工130H,,加热一会后温度很高,,有400多度,,,,,,,,,,,,发热芯子易碎,,,电 ...

这个橙色就是宝工130H,功率是14W,等效60W??,是我最常用的一支电烙铁,温度还行吧,不会太高,我用来焊接闪存和内存芯片也可以,没有掉铜箔的。不过之前发热芯坏了,网上买了一只普通60瓦的发热芯换上,直接把我的纯铜烙铁头烧红烧融,还好及时发现,及时断电。后来还是老实的买了一只宝工的发热芯。

网友:
有创意,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风枪解君愁

热风枪对于这8脚闪存芯片,有点大材小用了,而且每次都要对周边贴片元件做保护,避免吹走或者吹坏,热风枪一般用于拆内存这种几十个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八脚芯片,一个k头秒拆,根本用不着两把电烙铁。

请问K型烙铁头是怎样的?TB上没搜索到,,可以上图学习学习吗?谢谢

网友D:
这叉型烙铁头我以前曾用电源插头的铜片做过,但传热不行,你这烙铁头是自制的吗?市面上还没见这式样的烙铁头出售。若把叉的间隔做成可调的,拆贴片元件就更方便了

网友:
费这个劲真不如多练练焊功,堆满锡两边快速拖,一会就拆下来了。

网友:
一台热风枪可以解决的事情,没必要搞那么复杂

网友E:
48脚的STM32F103C8T6。我都是一把刀头焊下来的。。。8个脚算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叉型烙铁头我以前曾用电源插头的铜片做过,但传热不行,你这烙铁头是自制的吗?市面上还没见这式样的烙铁 ...

就是2.5平方的铜线,对折扭麻花,插入外热式烙铁中,随便掰宽度,业余玩玩,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48脚的STM32F103C8T6。我都是一把刀头焊下来的。。。8个脚算什么?

那得废了多少片STM32后才有这样的功力,佩服

网友(2024-09-04):
嗯,用这个就方便多了。

网友:
这种U型发热芯,淘宝有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