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欧姆龙3820制氧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24-06-02):
家人需要长期吸氧,之前已经用坏一台3200,因为分子筛和四通阀都坏了,维修要1000多,就新买了一台欧姆龙3820制氧机,这台制氧机在工作7600小时后,也显示err01-氧气浓度低了。

上网一查,就是分子筛老化,抖音上有更新视频,看着很简单,成本也就200来块,就想着能修一下就修一下。

从淘宝买了锂型分子筛(600克),看教程拆机,更换,安装,测试。

结果很让人失望,出气还是氧气浓度不行。难道和前面一台一样,四通阀坏了?回头想换分子筛的过程中,有一个吸附塔中只有1/3的分子筛,丢失的分子筛会不会把氮气排气口给堵了?

使用500ml的大针筒接在消声器接口上,速抽气,果然抽出了分子筛粉未,反复抽取,直到抽不出来为止。

重新装机测试,工作1分钟后,氧气浓度正常。

分析原因:

分子筛老化粉化--体积变小--吸附塔堵头变松,弹簧压不住-堵头侧翻---分子筛在排氮气流程随氮气排出-沉积在氮气背压阀中,导致背压升高,氮气难以排出。

网友A:
这种没用的啦,基本上不实用,隔三差五的换分子筛你受的了么?要么你就是在打空气浪费电能。原理上都没错,就是实际使用还不如直接用氧气钢瓶或者氧气袋实际可靠。
所以我总结下来就是骗钱的玩意,或者说买个安心,长期使用你若不换分子筛那么病人就是在吸空气,那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网友:
正好家里有台制氧机收藏以后用的到

网友B:
经常换分子筛的确是太麻烦了

网友:
这玩意确实麻烦啊,我还没修过这类东西

网友C:
之前看了一个氧气的贴,再看看,看来分子筛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没用的啦,基本上不实用,隔三差五的换分子筛你受的了么?要么你就是在打空气浪费电能。原理上都没错, ...

有氧气浓度监测浓度过低时会告警。

我家人是一天24小时吸氧,两台机子轮流休息,已经坏了一台没有浓度检测的,粉化的分子筛把四通阀搞坏,懒得修了。

换一次分子筛可以工作7000小时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常换分子筛的确是太麻烦了

基本上7000到8000小时换,在我家两年不到换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看了一个氧气的贴,再看看,看来分子筛的不错

分子筛怕潮,经常用不容易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氧气浓度监测浓度过低时会告警。

我家人是一天24小时吸氧,两台机子轮流休息,已经坏了一台没有浓度检 ...

首先目前主流的氧气浓度监测依旧是使用铁里电池氧浓度监测,换句话说一颗氧电池都要200-400,平常使用按照你7000小时即290多天使用,基本150天左右就失效了,还有这种监测和你使用的流量大小有关,上述只是估计时间,如果遇到潮湿的环境,使用天数可能会更短。其次,这种氧浓度监测需要定期校准,换句话说就是氧电池仅仅提供一个参考电压值,制氧机出来的浓度和这个电压值比较,从而得出制氧机的氧浓度值,随着使用的时间变长、电压波动、温度波动都会引起氧浓度的变化,如果你不定期校准,这个氧浓度也仅仅是聊甚于无。

通常这种分子筛制氧机在干燥的北方可能好一些,而在潮湿的江南地区,由于空气中有大量的水汽,导致使用寿命更加短,还有一些机子不带氧浓度监测的,so我总结出来才会说是骗人的,实际并没有卵用,还不如用钢瓶液氧实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子筛怕潮,经常用不容易坏

分子筛怕潮确实,经常用坏的更快,如果经常用就要经常换分子筛才是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首先目前主流的氧气浓度监测依旧是使用铁里电池氧浓度监测,换句话说一颗氧电池都要200-400,平常使用按 ...

多少年以前,制氧机的氧浓度传感器就是超声的了。除非进水,不会损坏,不是氧电池那种损耗的了。

网友D:
我们之前分子筛两端有那种布进行密封的,分子筛一半不会被吹出去,都是进水板结的比较多。这家是不是为了省成本,筛桶两端的布给去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子筛怕潮确实,经常用坏的更快,如果经常用就要经常换分子筛才是真的 ...

经常用,反而不会坏,一天用个几小时,寿命更长。天天不用反而容易受潮损坏。还有就是长期24小时使用,也坏的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种没用的啦,基本上不实用,隔三差五的换分子筛你受的了么?要么你就是在打空气浪费电能。原理上都没错, ...

氧气瓶需要特殊运输,而且需要经常更换,很多地方不方便的。比如没有电梯的楼房等等。买有医疗注册证的,制氧机是正规医疗器械,哪来谁骗钱的。除非贪图便宜,买几百块那种家用制氧机。一般都只有1升的流量。说能到3升。但其实氧浓度已经降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子筛怕潮确实,经常用坏的更快,如果经常用就要经常换分子筛才是真的 ...

买过四台,换分子筛都在一年半以后,不会分子筛寿命不算很长,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之前分子筛两端有那种布进行密封的,分子筛一半不会被吹出去,都是进水板结的比较多。这家是不是为了省 ...

有布,拆开看布上面的挡板歪了,相当于阀门转动打开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多少年以前,制氧机的氧浓度传感器就是超声的了。除非进水,不会损坏,不是氧电池那种损耗的了。 ...

还超声的,有些连个氧气浓度监测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氧气瓶需要特殊运输,而且需要经常更换,很多地方不方便的。比如没有电梯的楼房等等。买有医疗注册证的, ...

正规的医疗器械难道就不能骗钱吗?我说的骗钱主意指的是一种东西生产出来就没打算让使用者长久使用,举个例子好比风扇电机,有用铜线的也有用铝线的,单说铝线的这种电机,你能说它不能用吗?其实也能用但就是让你用不久,这制氧机也是类似的道理,你说它没有医疗器械注册证吗?实际都有,并且是正儿八经的医疗器械,一点毛病没有,但就是不让你用长久。。。。。。你若长久使用也可以打进去的是空气也不会死人。。。。哈哈气人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超声的,有些连个氧气浓度监测都没有....................

那你买的就不是医疗器械产品。国家已经出过制氧机注册审核指导原则了,明确要求必须带氧浓度指示或者报警的。不带的,肯定是不符合医疗器械要求。
制氧机东西原理简单,但其实内部工作环境很恶劣,高温,高湿,高压。厂家一般都是质保1年。行业特点决定的,大家也都尽可能让使用工作时间久,不然质保期内,只要有维修,就赔本了。你真要长久工作使用,价格翻三番,还考虑么。
只要不是24小时不间断使用,一般用个三四年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