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想给天猫精灵万能遥控换锂电池,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2024-06-02):
天猫精灵万能遥控1.5V*2供电,耗电有点大,镍氢充电电池也抗不了多久,想换14500锂电,不知道电压能不能造,不知道这个SC911是不是供电芯片啊。查不到资料,有没有大佬知道呢

正极好像直接到红外的正极了。。。负极好像直接到了SC911这个芯片了

网友A:
换磷酸铁锂的+占位桶

网友:
我觉得可以插电用...

------------------------

网友:
SC911或者SC911 看结构像同步降压buck,集成fet的,接上电池,测一下输出电压就行。

网友:
2楼说的很好  铁锂是很好的方法

网友:
换磷酸铁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磷酸铁锂的+占位桶

那还得多整个充电器

楼主:
那还得多整个充电器

网友B:
整个5V充电头改一下431采样电阻弄成3V输出直接插电就行了

网友:
顺着电池趴啊,看看是否全3V电路,还是有升压到5V,再来选择锂电降压方案还是铁锂

网友:
插电方便,电池的话就多了电池还有损耗,还补胜直供电,反正这个几乎一直开着

网友:
始终开机不如用充电器

网友:
记得坛子里有位大兄弟做过实验,直接把USB 5V怼到电池仓上,好像也能正常用,不爆。

网友:
1.5X2 一般都能支持5V,,可以拿锂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个5V充电头改一下431采样电阻弄成3V输出直接插电就行了

你好,具体怎么弄?

网友C:
我也有,巨耗电,我直接上三元+4056然后USB插电在电视的USB口,开电视就给它充电,充满也会停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个5V充电头改一下431采样电阻弄成3V输出直接插电就行了

天猫精灵12V供电,有没有好点实惠的降压模块推荐,我想干脆从这12V供电接线出来降压3V直接供万能遥控了。

网友:
上14500铁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巨耗电,我直接上三元+4056然后USB插电在电视的USB口,开电视就给它充电,充满也会停充 ...

4.2V直接干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