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聊一下,比亚迪的混动dmi

楼主(2024-06-02):
近期byd在网上又火了一把,我大致看了几个关键的数据,热效率46.1%,亏电油耗2.9升每百公里,满电满油里程2100公里。不知道这些数据到底有多少水分。
不可否认,国内电车,比亚迪确实是南波万,但理工男大多喜欢较真,这里没有别的意思,单就从技术角度来探讨数据的真实性。

楼主:
我先来,设定一些已知数据,汽油的热值为4.6*107焦耳/千克,密度为0.725千克/升,汽油机热效率为46.1%,百度了一下,dmi在80千米每小时的发动机输出功率为20千瓦。另外,考虑到byd优秀的电驱性能,假定纯电模式下电耗为15度每百公里,电池包能量密度为0.19度/公斤,得出电池包质量在80-90公斤左右。

网友A:
吹牛又不用上税!还能引一波流量,何乐不为?

网友B:
官方宣称的油耗只能当个笑话。

网友:
这些不是我们关心的,我只关心它什么时候6.98

网友:
2.9升是按NEDC标准,可认为是在实验室里恒速测的结果。实际行车肯定是会加减速的,这种测试没啥意义。
而且这车的油箱增大了,油箱够大1w公里也不是个事啊

网友:
2.9升是按NEDC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吹牛又不用上税!还能引一波流量,何乐不为?



网友:
https://m.dongchedi.com/article/6900506033865720333,根据懂车帝这批文章换算,9×0.461×2.9=12.0321,在发电机和电动机效率100%,风阻为0的情况下,百公里纯电驱动12个电,理论上是没有太大问题的,现在好多纯电低速匀速行驶不需要12个电。但是上了高速是不可能这么低的油耗。

网友C:
80-90%的人用车也就是市区代步,速度60以下,这种情况下2.9的油耗我觉得是可以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方宣称的油耗只能当个笑话。

在市区开这个油耗完全可以开出来的,我老款的秦PLUS,标称的NEDC油耗是3.8 实际上在市区开根本到不了3.8大概在3.5左右,你要是棉花脚2.9也能开出来;如果你没开过现在的混动车,不要认为油耗都是假的

楼主:
昨天在网上查了一下,dmi在80公里时速的情况下,输出功率为20千瓦,我个人认为这个输出有点高,那么先以20千瓦输出,算下百公里油耗到底是多少。时速不同,发动机输出变化是很大的,主要是空阻的影响。
汽油热值为4.6*107焦耳/千克,汽油的密度为0.725千克/升折算出汽油热值为3.3*107焦耳/升,再乘上效率46.1%得出数据为1.53*107焦耳/升。80的时速20千瓦的输出对应的100公里消耗为25千瓦时等于9*107焦尔,再把这个数据除以1.53*107得出100公里油耗为5.88升。按80时速发动机输出15千瓦计算为4.4升/百公里。

网友:
不用算,要是顺风风速大点,路平整点,油耗能到0不?

网友:
有些混动车还标1.2L的油耗,也不知道怎么测试的?1毛一公里,可以吊打电车了

网友:
不关心。对永远正确的天生反感。

网友:
认真你就输了,广告看看就行了

网友:
这不是很重要,以目前BYD的技术实力,油耗在第一梯队靠前位置是毫无疑问,消费者并不关心油耗是2.5L还是3.5L。今年卖9.9W,明年就敢买6-7W,这才是神车,想想前几年一二十万买的合资车,什么玩意。

网友D:
不买请不要嘲讽。任何产品,没有国产的崛起,大家都还在用着昂贵的进口品牌的东西呢。
要么就自己买一辆回来测试,网上也已经有很多车评人,媒体等测评过了,可以总结对比。跟这里键盘侠计算。没啥意义。
你也知道理工男比较严谨,那觉得这么大 一个企业,数据会随便写出来么?不是大量测评得出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80-90%的人用车也就是市区代步,速度60以下,这种情况下2.9的油耗我觉得是可以达到的。 ...

市区走走停停,油耗应该会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买请不要嘲讽。任何产品,没有国产的崛起,大家都还在用着昂贵的进口品牌的东西呢。
要么就自己买一辆回 ...

这油耗应该是特殊工况,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对于国内企业,就是那样,别指望他是慈善家,没有进口车,国产车都是天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