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炒个冷饭用TL494做一个非同步整流BUCK可调降压恒流恒压电源可搭配数控表头

楼主(2024-06-02):
好久之前就想搞可调电源了一直没有充足时间 一直用的QC3.0充电头充当可调电源使用 没有专门的可调真不方便

近一周被闲置了 那就下定决心 把电源搞个大概出来吧

本来想做线性电源的 但是手上没有牛 用开关电源做前级 白瞎线性电源了 想要高性能 就要好运放 手上没有 也不想买(主要是没把握调好)
手上有开关电源 索性后级也用开关电源吧

为什么用BUCK降压呢呢 本来想做个升降压的
用四开关吧 布线太麻烦了 不想搞(懒)
BUCK - BOOST也能升降压 但是它输出极性是反的!反馈回路搞起来麻烦(不会搞)
SEPICQ其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这个拓扑绝大部分能量由耦合电容提供 手上没有合适的电容 就放弃它了 买高压大容量的mlcc 很难买到真的 要是买个回来万用表测量够容量但是耐压值是个小的 这玩意 在超出额定电压下容量是会急剧下降的 用CBB吧 太大了

综合考虑 就不生压了吧  反正我常用电压基本也在30V 以下 所以还是BUCK最合适我

设想目标 50V 10A
实际实物 在电阻选型上限制了输出电流

标注的两颗020 实际手上物料只有050电阻
以下就砍掉一半电流了

mos管也只有上古管子75N75 不过预留了TO-247管的焊接位

TO-220 TO-247二选一

MOS驱动电路
其实最优是上专业驱动芯片 如果用半桥驱动芯片还可以做成同步整流 但是本着低成本 懒得买的精神 就用分立元件搭了

驱动电路平平无奇 就最简单的三极管搭的浮驱 参考了 电动车控制器的上管驱动电路

二极管 手上只有电源上拆的HBR3045
45V30A  所以准备将电压限制在30V 以下 其实超过25V 使用时就已经比较危险了

采用功率板和驱动板分层设计(水平低 10X10面积画不出来)
以下是功率板

两颗输入电容 三颗输出电容  接线端子用的25A 的

以下是驱动板底层

开窗镀锡 疯狂点的还可以上铜排
做了地线分割 让电流尽可能的经过电容 有效降低纹波 提高稳定性(是这么想的 能不能有效 不知道)

嘉立创 免费沉金板子来一波 话说 6 1 之前免考试
5月31号 领卷上一波

金灿灿的 确实好看 手机像头镜片磨花了 拍不好了

今天又下了驱动板的pcb了 领券就要考试了 考了73.5分 你们呢

可以四线输出 进行线补 保证到接线柱的位置不会因为大电流而电压降低

好了  先熬夜把驱动板完工先 到时候驱动板回来了 再上机测试

未完待续!!!!!

网友A:
50V/10A用这个作为需求?UP想搞PD3.1的48V/5A/240W?
推荐使用控制器LM5177,4管同步升降压很好用,如果不需要升压也可以选择同步降压的LM5148
MOS可以选择耐压60V的型号,例如IPB057N06N、BSC066N06NS、NTMFS5C670NL等
最重要的还是选好电感和输入输出的储能电容,因为电感对效率的影响很大,电容对纹波的影响很大,电感推荐科达嘉CPQX或者相似的铜带电感,电容建议再加几颗钽电容或者MLCC以降低纹波
关于控制器,本人不推荐使用TL494,因为它本身外围电路就比较复杂,开关频率最大还只有300KHz,用在buck驱动高侧的NMOS开关管还需隔离电源、半桥/浮地驱动、变压器驱动等手段(悲

网友A:
如果不用同步降压,输入36V/48V这样的高压,再输出5V/10A这种的低压小目标,转换效率会让你抓狂,续流二极管的发热量会让人后背烫伤(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V/10A用这个作为需求?UP想搞PD3.1的48V/5A/240W?
推荐使用控制器LM5177,4管同步升降压很好用,如果不 ...

确实 494 很老的芯片了  现在好多性能更好 集成度更高的芯片都有了  我这个主要是填坑 手上没有电源用了  原件包里面刚好有这个  电感也是以前做逆变器时剩的铁硅铝磁环 自己绕的   工作频率定了100k左右 用在494上刚好  效率就没有追求了  毕竟不是长时间通电使用的东西 只用来做实验电源 效率低点问题不大 长时间用的东西 一般会设计固定电压  用llc来直接做从市电取电的大家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 494 很老的芯片了  现在好多性能更好 集成度更高的芯片都有了  我这个主要是填坑 手上没有电源用了  ...

这种芯片我建议放入防静电袋里,再放几袋干燥剂,让它躺着好好休息,万一哪天做维修还需要用呢

网友:
自己制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我建议放入防静电袋里,再放几袋干燥剂,让它躺着好好休息,万一哪天做维修还需要用呢 ...

不搞维修啦!主业和这个都不相关  为满足爱好而玩 为玩而完 搬家几次 好多芯片料板  带上盒子 一起丢了 现在手上 就几块单片机 还有不全的阻容器件 这些东西 不慢慢用掉  估计最终也是进垃圾堆的结果

网友:
可以看看EG1162和EG1163S,同步整流,内置驱动,外围相比TL494简单得多,之前搞了一版可惜设计有问题,等有空了再研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用同步降压,输入36V/48V这样的高压,再输出5V/10A这种的低压小目标,转换效率会让你抓狂,续流二极 ...

肖特基的压降还是太大了,对比同步整流MOS10A才几十mv甚至更小,直接差了一个数量级

网友:
功率不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肖特基的压降还是太大了,对比同步整流MOS10A才几十mv甚至更小,直接差了一个数量级 ...

硬件采样电阻上做了限制 参考电压也配合采样电阻做出了限制  只会用到5A  输出电压也做了限制 最高只输出36v  作为实验电源 36v5A应该也可以用了  如果到时候真到了要用50v10A   再买高耐压的mos和二极管 加大散热片 用暴力风扇吹吧  估计也用不到这么高的电压 和 电流

网友:
电流大要风冷才行了

网友:
俺平时最大的可调的需求就是俺的磨光机的电池 21V
其他的最大最大就是是手电钻12.6V
所以俺当时就买了那个模块,然后用给路由器 光猫 显示器等等集中供电的12V 460W的电源来 用的时候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