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风扇已跌下神坛,早已是铝线电机。

楼主(2024-06-02):
美的风扇已跌下神坛,早已是铝线电机。
天气开始热了,拿出电扇准备使用,没想到不转了,
拆开检查发现是电机坏了,网上拍了一个自己换上。

买的是轴承款,

恒地牌子的,不知咋样,钢片厚度20mm的30元。

介绍说是全铜线的,这个要用刀子刮一下才能知道是不是铜丝,
手里没绝缘漆,就不刮了。

买的机器绕组款的,我感觉机器绕组比手工绕组看着舒服,
实际使用就是没感觉。

从绕线阻值能看出使用的是铜线还是铝线吗?
0.48k   0.58k   0.64k

原机按键没有采用焊接工艺,使用的是压接导线,
自己花了10多分钟才将这4根线安装好,焊接一分钟搞定。

好不容易才安装完毕,准备装机。

安装ok,由于机器整体厚度大了4mm,
导致风扇摇头出现歪斜,又网购了加长的摇臂。

美的原机大多数使用的都是16mm的钢片。
这次买的20mm的钢片。
钢片厚薄有何作用???

拆开看看电机线是铜还是铝。

原机使用的轴套工艺,都是低成本方案。
美的风扇的价格其实并不便宜,但是它的零件采用的并不好。
感觉还是先锋风扇更靠谱。

手工绕组,看着铜丝不少,手工绕组用的铜丝量感觉比机器绕组要高。

用小刀一刮,心都凉凉了,露出了白花花的铝线。

这玩意卖废品猜猜卖了多少钱?

网友:
原来生活可以更让你们拆的

网友:
快铝统天下了

网友:
没办法,厂家们也要吃饭,节省铜料成本咯。这两个国际铜价贵呀。进口铜精矿要耗费大量$外汇。
  中国自古就是贫铜国,改革开放之后才能大量的进口铜矿。这十年来每一年的铜矿进口依赖度基本上都在80%以上。

网友:
看到测量的电阻值,感觉铝线的可能性更大些。

网友A:
新换电机,才10W.不可信!交流起码30w以上的

网友:
节约成本,能省则省。

网友:
没办法,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贫铜国家。改革开放之后996、007辛苦出口创了外汇才能大量的进口铜矿。这十年来每一年的铜矿进口依赖度基本上都在80%以上。
  中国的军工企业为了节省宝贵的铜资源,现在生产的子弹很多已经不用铜材了。最多是狙击步枪的高性能子弹表面覆盖一层铜材料以提高出膛性能。

网友:
现在的全铜电机比较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换电机,才10W.不可信!交流起码30w以上的

输出功率(轴功率)10W

网友:
美的是国内最早采用铝代替铜的家电企业之一,也把自己名声搞坏了。

网友:
年头80+买的永速是直流无刷电机,节能是肯定的,估计铜线也是真的。
一般交流电机,同等功效匝线大的是铝线,匝线小的才是铜线。

网友B:
买了不少品牌的风扇感觉质量都算不上好。

网友:
冰箱很少铜管了,电动汽车都是铝电机

网友C:
厂家为节约成本,能省则省

网友:
心态要平稳,现在好多设备能用铝的就不会用铜的,最近铜价价格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了不少品牌的风扇感觉质量都算不上好。

现今的厂家可不希望你们一台风扇用十年时间。
  生产快消品才符合现今【计划性报废】的玩法。

网友:
质量好的厂家都倒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厂家为节约成本,能省则省

现在整个社会都在想办法节省成本。军队的消耗也一样想办法节省成本。
  现在中国军工企业生的25mm 30mm机炮的弹药已经基本上不用铜材了。烤漆钢弹壳、钢弹头……每一年能节省下大量的铜料资源。

网友:
交流电机本身就绕线圈就比直流变频电机绕线圈耗费更多的铜料。
  所以,要为中国社会节省进口铜精矿的$外汇,正确作法应当全国停产电风扇的交流电机,普及直流变频电机。还能节省大量的电力消耗,节能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