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现代领动的一些小维护,换胎压监测电池、清洗节气门、阅读灯异响

楼主(2024-06-02):
第一,铁将军外置胎压监测传感器电池更换。
cr1632 3v锂电池。原装是4个麦克赛尔,现在两颗松下 两颗南孚传应,想测一下看看 哪两个耐用些。

原来是maxell

换上两个松下

两个南孚传应

2023年1月份换上,目前24年6月份都正常。

第二,节气门简单清洗。开盖

找到空气滤清器跟节气门接口处 拧松螺丝

拔下空滤到节气门的胶管

露出节气门进气口,找东西顶住油门 清洗剂喷之

启动发动机 大油门轰一轰。

第三,车顶阅读灯部分,塑料磨擦异响缓解。

拆下灯罩

拧下两颗紧固螺丝

拆下阅读灯组件

组件背面

这块黑铁皮上贴了层隔离胶带

可能产生磨擦的地方涂一点塑料可用的润滑脂

装壳,有缓解就行

谢谢支持^_^

网友:
阅读灯可以换成LED吧,亮度更高...

----------------------

网友:
润滑脂换成704

网友:
顺便翻新一下吧

网友A:
清洗节气门后要刷数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洗节气门后要刷数据吗

有些车型行驶一段时间后,行车电脑会自动重新匹配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胎压监测还是换内测的好一些。

网友:
变身修车达人

网友:
也用的是铁将军的外置传感器

网友:
都拆阅读灯了,不顺带换成LED的啊

网友:
都不如原厂的电池耐用。电池厂给原厂的电池电量比正常卖的电量多20-30%。

网友:
节气门喷清洗剂后拿不掉毛的毛巾擦一下,曲轴箱里的废气黑色的渣渣需要擦才能掉。清洗后开个几公里数据就会恢复。

网友:
谢谢分享,坚持下,看看油电的发展

网友:
楼主厉害,能自己动手的绝不去修理厂。

网友:
换了电池注意气密性

网友:
买来就没用过阅读灯

网友:
数码之家已经渗透到修改之家了

网友:
外置的用了几年,换电池实在累了,充气也不方便,才拆掉了。

网友:
别听他们的换led 阅读灯,热量出不去,容易烧壳子。
另外,有条件还是把节气门拆掉清洗。注意,尽量不用化清剂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