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法拉电容漏液了!

楼主(2024-06-02):
几年前跟风做的三串法拉电容点焊机, 今天想起来给铜铝连接处添加铜铝复合片, 发现中间串电极结露了.
唉, 先凑合用吧, 现在电容贵. 是不是变压器款皮实一点.

网友:
看来电容不靠谱
还是变压器好
皮实!

网友:
这也漏液啊

网友A:
电容器是不是平放的

网友:
啊?!吓得我都要去看我的电容了 我的还用热缩皮包了

网友:
点焊机还是工频变压器的耐草

网友:
法拉电容,里面的结构应该和一般电容 不一样

网友:
漏液了不能用了,安全第一。

网友:
法拉电容会漏液!

网友:
看来还是变压器靠谱一点。

网友:
整个夜用的护舒宝,防侧漏

网友:
这么容易漏?这也不便宜吧?

网友:
我那个几年的方电容没漏

网友:
会炸么?我还准备这几天买几个大电容搞一个呢

网友:
法拉电容也漏液

网友:
变压器的不会漏
但是效果不佳啊

网友:
法拉电容漏液,第一次见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器是不是平放的

平放不行吗?

网友:
我操,才知道法拉电容也会漏

网友:
这个要是炸了,估计威力不比二踢脚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