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如图的空气净化器的触控开关如何改成通电自启动?

楼主(2024-06-02):
如图1,圆中间的为开关。这个净化器是通电后为待机状态,app又停止服务,所以想用智能开关控制启停,因为小白,一时没有明确思路,自行理解着表达想法。

第一想法,有什么东西可以放在触控开关上,实现通电后直接触发开关?
第二想法,是否可以接线接出个按键开关,或短接自启动。
第三想法,放弃净化器主板,是否可以在主板上插头上引线,连接图2调速器控制净化器,如可行,请问如何从图中哪里接线。
第四想法,没有办法的办法,实在没办法就完全拆开净化器,直接调速器控制。

网友A:
我也不是太懂,但是我之前看过有人说在弹簧跟地之间焊一个电容就完事了,因为这种触摸开关就是通过检测电容值变化来实现功能的
坐等大佬出来,顺带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B:
空气净化器核心也就一个风扇电机,不如电源直接跳过板子通电机,插电就开机了。

网友:
换一共控制板,TB里有卖的,还可以远程手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气净化器核心也就一个风扇电机,不如电源直接跳过板子通电机,插电就开机了。 ...

至少要加个调速器,这个风扇全速运行的风量和噪音都是相当夸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是太懂,但是我之前看过有人说在弹簧跟地之间焊一个电容就完事了,因为这种触摸开关就是通过检测电容 ...

我搜到几个类似情况的提问,目前还没见有搞成功的,可能搞这个的都跟我差不多,都不太懂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