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求助,一个14寸edp屏幕SC1400ACM1C0在笔记本上显示正常,在便携驱动板上显...

楼主(2024-06-03):
笔记本升级屏幕,记原屏幕为A,新屏幕为B。A、B都能在笔记上正常显示,接口都为30pin 的edp,分辨率1080P。

为了充分利用旧屏幕A,买了一个便携屏幕驱动板,edp接口的。

目前的问题是,驱动板能正常驱动B,不能正常驱动A,表现为花屏一下然后黑屏(A在笔记本上是好的,不是接触不良,不是屏坏了不会是驱动板坏了)。猜测是驱动板上没有A 的程序。

继续查了下,A屏是一块组装屏,在屏库网上查不到型号,在谷歌上查都是俄语结果鹅且都是卖货的,型号为SC1400ACM1C0,再多的资料就没有了。
edp屏幕驱动板的mcu为tsumf52gdg-1,资料也不多。

现在还是想继续利用这块a屏和驱动板,有什么补救方法吗?这块屏幕为什么能在笔记本上正常显示,都是edp接口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求大神,或许有SC1400ACM1C0的程序?或许有硬改方法?

网友A:
是不是逻辑板的问题啊。

网友:
我觉得直接出给有需要的人更省心...

-------------------------

网友B:
如果两个屏都是同型号的1080P,那么这么折腾的意义是啥(新屏的亮度、色域、可视角度要强过老屏)?
如果两个只是分辨率相同,但型号不同,那你买驱动板时就应该把老屏的型号报给卖家,让他们写屏参进去才对(当然,现实是不是所有的屏都能配到合适的驱动板),目前这种情况,我的想法是要么本子继续用A屏,然后拿B屏组成便携屏,使用的时候把便携屏设置为主屏幕,笔记本屏当副屏(斜着坐,或者屏上下摆,再或者笔记本配上键鼠来用),要么就重新换一家或者还在这家下个同型号的驱动板买上运费险,让老板写好屏参,完事了把这个用不了找个理由退回去,主打一个狸猫换太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两个屏都是同型号的1080P,那么这么折腾的意义是啥(新屏的亮度、色域、可视角度要强过老屏)?
如果两 ...

补充:A屏45色域,镜面屏。B屏75+色域,雾面屏。无论是色域,还是镜面屏会反光这一点,都是B占优,而a屏是组装屏,出也不好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逻辑板的问题啊。

很明确就是逻辑板没有这款屏的特征程序

网友C:
EDP都是标准的信号和接口 只要分辨率一样  上一下黑了可能是你供电不足  既然提到组装屏幕那么可能是背光用的LED串数不一样  你接上显示器信号 用灯照屏幕看看是不是有图像  有图像就从背光下手  还是一样检查驱动板供电 和edp接口的背光供电

网友D:
只能找卖家写屏参

网友E:
需要刷程序支持的,问下卖家能否提供软件支持,一般是用U盘或者TTL,可以先用B屏点亮再刷支持A屏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EDP都是标准的信号和接口 只要分辨率一样  上一下黑了可能是你供电不足  既然提到组装屏幕那么可能是背光用 ...

+1 感觉LED驱动部分要差一下

网友:
PS一下 EDP的屏用TypeC-ALT的驱动板也挺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需要刷程序支持的,问下卖家能否提供软件支持,一般是用U盘或者TTL,可以先用B屏点亮再刷支持A屏的程序 ...

我们一般用vga的sda scl或者拆芯片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们一般用vga的sda scl或者拆芯片写

这种应该是刷显示器的EDID信息吧,包括支持的分辨率/刷新率/像素格式/品牌型号/制造日期等信息,用于电脑端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应该是刷显示器的EDID信息吧,包括支持的分辨率/刷新率/像素格式/品牌型号/制造日期等信息,用于电脑 ...

不是,就是显示器主控驱动程序(灵魂)   以前笔记本屏幕屏线里面有一个24x,就是你说的edid芯片,一个型号笔记本主板适配好几种屏幕,换排线没把芯片换回去就不识别不能正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EDP都是标准的信号和接口 只要分辨率一样  上一下黑了可能是你供电不足  既然提到组装屏幕那么可能是背光用 ...

看了你的回答,查了背光电压12v,驱动电压3.3V的电压都是对的,hdp电压也有,反正该有的电压都有了。手边没示波器查不了波形,屏线也换过了。问了驱动板卖家,我这屏是组装屏根本拿不出驱动,寄了。算了放弃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找卖家写屏参

本身是组装屏,山寨外贸的货,卖家直接说没有程序,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身是组装屏,山寨外贸的货,卖家直接说没有程序,放弃了

这种驱动板常用于小品牌显示器,主控旁边那个8脚的芯片就是放程序的,估计卖家自己不懂

网友:
看能不能进入工厂模式,调一下屏参也许就好了,我以前一个笔记本买了个驱动板驱动屏幕,开始显示不正常,进工厂模式调了一下参数就像了。

网友:
重新找个卖家再买个逻辑板试试,不行就退。

网友:
成本越来越高 直接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