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暖气片一半不热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6-03):
冬天时发过贴子,供暖时,左侧三组一直不热。现在停供了,拆开看了一下,暖气片上面左右开孔,用棍子捅一下,是通的。下面是两个向下的开孔,用水壶从右上侧蓝箭头倒入,从左下蓝箭头流出了,证明下面也是通的。看来上下都没隔断。进水方问是橙色箭头,因为是后来供暖改造,结果是从上进水,下面出水。请问一下是不是进水方向导致左三组不热?供暖时,右上角是放气阀,也放过气。

楼主:
从抖音上看个修暖气的,中间隔断不是全封死的,可能我试的方法不行,也许暖气片底部的两个向下口,就是底进底出。

网友:
看看那三片上下两端与主管道的连接处开孔是否有问题

网友A:
安装的人真是有才啊;暖气片都应该是低进高出,不可能设计成高处进水的,这是常识。

网友:
改道管从下进水上出水试一下。

网友:
上进下出肯定会有问题的,暖气的水量没那么大

网友:
如果暖气片本身问题排除,这种情况应该是热水流量不足导致。

网友:
主要是供热不足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的人真是有才啊;暖气片都应该是低进高出,不可能设计成高处进水的,这是常识。 ...

你确定?
暖气片都是上进水,下出水的,这样才可以跟空气流动方向相反,更高效率的加热空气(冷空气进去先遇到冷水,逐渐向上遇到的热水越来越热,最后出来的空气才是温度最高。)

只是,如果进出水在同一侧,暖气片内部要有隔板,否则热水直接下来了,会造成暖气片半边冷半边热,如果进出水在异侧,不用隔板。

网友:
我家暖气片是底进底出的

网友:
现在是夏天了

网友:
不是堵了就是运行不畅

网友:
我家的就是上进下出,不过是老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的人真是有才啊;暖气片都应该是低进高出,不可能设计成高处进水的,这是常识。 ...

这次是你错了请说明一个问题,只有想象,没有实操!暖气片都是高进低出,或者低进低出!热水轻凉水重!

网友:
楼主以前的贴子好像有人解释了,这个暖气片是下进下出用的,下面有挡板,从左边下进水先通过左3管上去,再从右5管下来,而你现在做成上进下出,所以只有右5管热了。
至于上面为什么是通的,下面还能出水,你可以看看下面的图,红线是正确的水流走向,就能明白了。

网友:
你这是不是搞低进低出更好!

网友:
活在取暖靠抖腿的长江南岸人,一直没有见过这东西,实在提供不了帮助,如果安装没问题,就是供暖热水量太小。

网友:
你们那边现在还供暖啊

网友:
南方小土豆表示很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