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的10.8或12V兼容充电器能用吗?电压有点偏高。

楼主(2024-06-03):
闲鱼买的电动工具,给配的是这种充电器,自己买了一个也是如些(截止电压更高一点点)。这个有用过的吗,有点怕呀。最高载止接近12.89V了。

朋友们有合适的推荐一下吗。电压截止准一点或都稍低点也没事,起码安全点。这种有正负极还有两个触点(平衡吗)。原装的实在有点贵呀。

楼主:
一个截止12.7V(工具配来的),另一个12.89V(自己买的)。

网友:
所有的充电器电压都是要高一些的,截止充电由电池里的保护板来控制,这一点没问题的。

网友A:
没问题的,最后你发现,电池充满了,估计也就12.5V不到,
一般来说充电器里面是带充满断电保护的,
这个保护原理并不是充到输出电压才断电,
所以输出电压稍微高点低点,基本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
这么点误差可以忽略不记的,如果有动手能力的话可以稍微改一下。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高一点对于有保护板的电池组没问题。

网友:
12V本身就是入乡随俗,都标12,标12V劲儿大,实际上都是三串锂电

网友B:
我认为不大可能买到正好12.6伏的充电器的,原因是充电器、电池、保护板以及系统内的所有电线都是有一定电阻的,它们是加在一起的,我们统称为线阻。在充电器输出电压与电池电压间差值较大时,线阻对充电电流的影响不大,但在快要充满电的时候,充电器输出电压与电池电压差值很小了,此时线阻对充电电流的影响就变大了。举个例子,假设线阻为1欧姆,充电器设计的输出电压是12.6伏,那么,如果电池充到了12.599伏,此时充电器输出与电池间压差仅有0.001伏,此时还没到转灯电压,但由于线阻的存在,此时充电电流仅有1毫安,那么,就需要再过很长时间才能充到12.6伏,才能转灯,这对于使用是非常不方便的,而且厂家对充电时间都是有一定承诺的,超出时间太多,买家也不会接受的。所以,锂电池工具的充电器,输出电压都要高于锂电池的满电电压的,我测量了一下手头的十几个商品充电器,输出电压平均比锂电池的满电电压高0.3伏左右。
所以,想买到与电池满电电压一样的充电器基本是徒劳的。还有,出主意改充电器电压的也是出的馊主意,想想看,你改了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充电时间延长了好几倍,岂不是画蛇添足自讨苦吃吗。

网友C:
只要是合格产品,大胆用。本来就是给三串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最后你发现,电池充满了,估计也就12.5V不到,
一般来说充电器里面是带充满断电保护的,
这个保护原 ...

半夜充电器变绿灯后,第二天早上取下电池量电池正负极得到的电压,也就是实际电池电压。感觉有点高了,那个电压高的差不多每节电池(里面三串算单颗),要高了近0.1V一个,达到了 4.3V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不大可能买到正好12.6伏的充电器的,原因是充电器、电池、保护板以及系统内的所有电线都是有一定电阻 ...

很准12.6的确是很难的。我倒希望低0.几V。这样感觉安全点不会过充,也对电池更友好点寿命更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是合格产品,大胆用。本来就是给三串充电的

现在都拼多多,闲鱼之类买的,也不确定是否合格了。价格是便宜了点。20不到就能买到。且不象原装的那么大还要带个电源头。

网友:
必须兼容  放心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准12.6的确是很难的。我倒希望低0.几V。这样感觉安全点不会过充,也对电池更友好点寿命更长点。 ...

锂电池充电器在电池充电转绿灯后还有约10%的充电电流持续一段时间,叫做涓流充电,那么你继续充几个小时,电压升高一点也是难免的,所以现在有一些国产工具电池上标的很清楚,禁止过夜充电。你一定要过夜充电的话,不妨用个定时器控制一下时间,届时及时断电,就能防止电池出问题。还有,每节电池电压高个0.05伏,电池通常也不会受损的,当然,高得太多,比如单节充到了超过4.5伏,会有问题,通常是安全阀顶起,电池就废了。
你要是希望充电电压低一点,以求得心理安慰也是可以的,撑死了牺牲一点容量,大不了多买几块电池就能补偿过来。不过不建议自己改商品充电器,本来就不大懂人家的设计思路,改不好反而更危险。建议买恒压恒流模块自己搭一个充电器,这样,充电电流和电压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设定,图示的模块还带电压电流数字显示,整个充电过程做到了心明眼亮,多好!

网友:
上图的带电压电流显示的恒压恒流模块最大电流可以达到5安培,这种是带同步整流的,效率可以达到98%,使用时发热很小,电流到3安培也可以直接用,电流再大最好加上辅助散热装置,这种稍贵一点,26元左右可以拿到,还有一种不带电压电流表的,额定10安培,充电电流可以达到更高,发热也很少,10元左右可以拿到,但需要自己再买个电压电流表装上,稍微麻烦一点,但效果更好,见下图。当然,也有很多不带同步整流的模块,便宜几块钱,不推荐用,虽标称效率可达95%,感觉实际差很多,标称5安培的实际用到1安培就很热了。

楼主:
谢谢朋友推荐,你这个已经很高级了价格也不高。但这款博世的专用是否有平衡装置(多了两个小触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推荐,你这个已经很高级了价格也不高。但这款博世的专用是否有平衡装置(多了两个小触点)。 ...

抱歉,没有博世电池,也没用过,无法回答你的这个问题,你需要自己研究了。研究不出来也是没关系的,继续用就行了,也不要改,最多接个定时器,控制一下充电时间不要过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没有博世电池,也没用过,无法回答你的这个问题,你需要自己研究了。研究不出来也是没关系的,继续 ...

是的,不想改,也没这水平。网上又买了个价格稍高点的,看看这个截止电压咋样,可能会低点。

网友:
10.8v跟12v的完全相同,跟3.7v与4.2v类似,标10.8属于中规中矩,标12v属于“有粉擦在脸上”,至于充电终止电压多0.几v也无所为~我的充电器充电变灯后都是4.0v(可能电压表不准?),还想充高点电钻能多用一会~特别是充电器变灯后仍在小电流充电,不断电的话电压可能还会增高。

网友:
多虑了,放心用,好的电芯不需要平衡,正品的都不带,过压0.1V屁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