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残废的吉时利191

楼主(2024-06-03):
问题表,测量跳动

网友A:
先把琴键开关都拆开清理下,再把电容都换掉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琴键开关都拆开清理下,再把电容都换掉再试试?

哈哈,不要了,我可没耐心搞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不要了,我可没耐心搞这个

也是,貌似只有交流电压,直流电压和电阻三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貌似只有交流电压,直流电压和电阻三种功能?

没有交流组件,没法测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交流组件,没法测电流

那真没啥用了,扔了吧。

网友B:
变压器有特色,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有特色,拆了吗

就是普通变压器,那两个立柱是支撑稳定用的

网友C:
拆件卖了,有排阻和基准就回本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件卖了,有排阻和基准就回本儿了

回个毛线啊,都不值钱,不如整体卖呢,起码还有功能呢

网友D:
这个圆形的物体是什么东东,值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圆形的物体是什么东东,值钱吗?

lm399基准,不太值钱,几十元钱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lm399基准,不太值钱,几十元钱吧

那很值钱呀,你这破表整体卖估计也就只能卖几十块钱,一个基准就值回票价,还不如拆开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很值钱呀,你这破表整体卖估计也就只能卖几十块钱,一个基准就值回票价,还不如拆开卖呢 ...

胡说八道,怎么也是五位半,就买几十元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胡说八道,怎么也是五位半,就买几十元

我在矿坛收过一个,70还是80收的记不清了,也是故障机,回来自己捣鼓一通没能力修扔一边吃灰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矿坛收过一个,70还是80收的记不清了,也是故障机,回来自己捣鼓一通没能力修扔一边吃灰去了 ...

哈哈,什么时间收的?你小子跟我一样也是不会修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什么时间收的?你小子跟我一样也是不会修啊

几年前了,因为这种表年代久远里面的电容容易坏,心想着说不定是电容没容量导致的,结果回来一量电容容量正常,买了新电容换上也无济于事,其他的就不懂了,瞎测一通也找不出问题所在,只好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年前了,因为这种表年代久远里面的电容容易坏,心想着说不定是电容没容量导致的,结果回来一量电容容量 ...

哈哈,等我学会修了,卖给我,我给你修

网友:
拆了卖零件吧

网友:
五位半的台表如果不准确的话还不如四位半的手持表了,整机卖不上价,拆零件如果你能卖出去,弄不好还能再买一个好的回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