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补个电感成完整的车充,IP6538方案

楼主(2024-06-03):
USB/Typec充电模块IP6538方案 折腾物品一个

缺电感车充

10uH电感

补好上电,正常使用

IP6538 支持双 USB Type-C,USB Type-C 和USB A,或者双 USB A 输出,集成双口自动插拔检测功能,单独使用任意一口都可支持快充输出,当双口同时使用时,双口都输出5V,总功率5V/4.8A。

网友:
老四家的评价还行,没入坑了屋里太多了

网友:
救活了,这12只一片多少钱?

网友:
这个IP6538方案的车充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波纹怎么样

网友:
真便宜,我感觉可以买来改装到电驴或者摩托上...

--------------------------

楼主:
IP6538 集成双口Type-C PD3.0(PPS)等 14 种快充协议的输出SOC IC

简介

IP6538 是一款集成同步开关的降压转换器、支持 14 种输出快充协议、支持 Type-C 输出和 USB PD2.0/PD3.0(PPS)协议的双口输出 SOC IC,为车载充电器、快充适配器、智能排插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IP6538 支持双 USB Type-C,USB Type-C 和USB A,或者双 USB A 输出,集成双口自动插拔检测功能,单独使用任意一口都可支持快充输出,当双口同时使用时,双口都输出5V,总功率5V/4.8A。

IP6538 内置功率 MOS,输入电压范围是 8.2V到 32V,输出电压范围是 3V 到 20V,最大能提供45W 的输出功率,能够根据识别到的快充协议自动调整输出电压和电流。IP6538 输出 5V/3A,板端转换效率高至 96.5%。

IP6538 的输出具有 CV/CC 特性,当输出电流小于设定值,输出 CV 模式,输出电压恒定;当输出电流大于设定值,输出 CC 模式,输出电压降低。

IP6538 的输出电压带有线补功能,输出电流增大后会相应提高输出电压,用以补偿连接线阻抗引起的电压下降。

IP6538 具有软启动功能,可以防止启动时的冲击电流影响输入电源的稳定。

IP6538 有多种保护功能,具有输入过压、欠压

保护,输出过流、过压、欠压、短路保护等功能

特性

   内置功率 MOS

   输入工作电压范围:8.2V 到 32V

   输出电压范围:3V 到 20V,根据快充协议自动调整

   输出电压有线补功能,50mV/A

   输出具有 CV/CC 特性(输出电流小于设定值,输出 CV 模式;输出电流大于设定值,输出 CC 模式)

   VIN=12V,VOUT=5V/3A,板端转换效率为 96.5%

   支持双 USB Type-C 输出

   支持 USB Type-C 和 USB A 输出

   支持双 USB A 输出

   任意一个输出口都支持快充

  双口自动插拔检测功能

支持 Type-C 输出接口和 USB PD 协议

  支持 5V、9V、12V、15V、20V 电压输出

  支持 PD2.0/PD3.0(PPS)输出协议

  PPS 支持 3.3V~21V,20mV/step 电压输出

  支持 2 个 Type-C PD 口输出

支持 2 个 BC1.2、Apple、三星协议

支持 2 个高通 QC2.0 和 QC3.0

支持 2 个 MTK PE+1.1 和 MTK PE+2.0

支持 2 个华为快充协议 FCP

  支持 2 个华为快充协议 SCP

  支持 2 个三星快充协议 AFC

   支持 2 个展讯快充协议 SFCP

  支持 2 个 OPPO 快充协议 VOOC

多重保护、高可靠性

输入过压、输入欠压、输出短路、输出过流保护和过温保护

  DP/DM/CC 过压保护

DP/DM/CC PIN 耐压 30V

   ESD 4KV,直流耐压 40V

网友:
目测这个c口a口距离是标准距离,可以1688上买点壳

网友:
半成品,还要加电感,再加上邮费,还是入一个3518模块用用。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做工不错,撸这么多摊邮费

网友:
不好,不行,翻车了,3个试了两个,一个正常,另外两个A口有问题,A口没有协议充不了手机,充手机要么不停断流,要么闪一下不充,,要么不断跳闪,只是试了三个手机,后来我也是像你这样测试出有5V输出,但这竟是个电压测试而已,要用协议测试仪测才有用,测不出协议是充不了手机,只能充不带协议的设备,如蓝牙耳机充电等,然后我发发评价,产品终于切底下架了,之前下架后,找老板还是上架一些

网友:
不好,不行,试了3个,1个正常,另外两个A口有问题,A口没有协议充不了手机,刚开始我也是像你这样用电压表测,测出是有5V,但竟是个测试电压而已,没有协议只能充如蓝牙耳机等产品,要用协议测试仪测才知道什么问题,我把评价发出后产品切底下架了,前面下架的找老板要,还会上架一些,现在切底下架了,老板也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2024-09-14):
6538方案和3518方案有什么区别,哪一个好

网友:
看做工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2024-12-17):
看着做工不错,值得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