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20多年的西门子2P空气开关,没有几个人见过。

楼主(2024-06-03):
以我几十年的功力,拆开后竟然也装不回去了。

这是零线这边,做工一般,但是材料没得说,二十多年了竟然没生锈。

这空开,跳闸后,经常推不上去,用东西敲几下就能推上去。
拆开发现是白色的机关的弹簧有些偏,搞正后就正常了。

磁环这里有两个二极管并联,当年贵估计也是贵在手工费和材料费上了。

金属罩里面的元件。

好奇把火线这面拆开看看,没想到是连杆机构,装不回去了。

连杆机构试了几种方法,都不对。

看哪位大神能智能这连杆机构的组装方法

网友A:
16A的空开带漏电保护

网友B:
好像这种结构比有放大电路的更灵敏可靠

网友:
从来没拆开过,都是榔头砸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A的空开带漏电保护

昨天去五金店买,小老板说要么空开,要么漏保,没有二合一的。
后来买了个2P 32A的正泰的漏保,花了45块。

网友:
看起来比废纸值钱。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这种结构比有放大电路的更灵敏可靠

很奇怪啊,这种漏保,磁环上的铜线圈,怎么只有几匝?之前看到的不都是上千匝吗?这个也太节省铜了吧?

网友:
16A的空开带漏电保护,真没用过

网友:
仔细检查下,黑色磁环上,漆包线只有3匝吗?漆包线上好像焊有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去五金店买,小老板说要么空开,要么漏保,没有二合一的。
后来买了个2P 32A的正泰的漏保,花了45块 ...

你买贵了我到大五金店2P40A正泰漏保也才40

网友:
我承认我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现在就是一个开关,不叫空开

网友:
寿命到了不坏也得换

网友C:
一直没弄懂金属罩里面那一片片东西的作用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还真没见过

网友:
里面看着比较复杂啊

网友:
也曾拆过类似的空开,也是装不回去了,

网友D:
属于传说中的电磁式?看触点饱满肥大,比现在流行的神货强不少。
没有装不回去,只有装的次数少,装不对就不好使,装到好使了就装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属于传说中的电磁式?看触点饱满肥大,比现在流行的神货强不少。
没有装不回去,只有装的次数少,装不对就 ...

装了一下午,没装成功,我还在研究
我也是这样想的,人家能装,咱就应该能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没弄懂金属罩里面那一片片东西的作用

消电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