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明纬se-1500-48改可调

楼主(2024-06-03):
故事开始,手里有个se-1500-24,改了可调后30v67a,电压略低,又不想改变压器等等,就想搞个48v的,小黄鱼商量好自提,骑车20分钟,最后90拿下,这个电源有点重,3.3kg,做工用料很足,特别是整流部分,可以扛得住300a输出

一路飞驰到家,先上电测试一下,不知道好坏,不敢上市电,拿出以前做的小逆变器,输出310v直流,200w功率,测电源再也不怕炸鸡了,上电测试一切正常

拆开准备改可调,看里边干干净净,驱动板日期是2009年,有年头了

全桥的隔直电容,小变压器是初级电流互感采样
,风扇两个12v0.24a,开机就全速转,有点吵,嫌吵可以改个温控,实测效果可以

由于没有输出电流采样,只有一个很粗的铜排,1.5×25mm,37.5平方的输出铜排,加上背面大面积铺铜,输出电流能力恐怖

既然没有电流采样就自己加,台钻上铣刀切铜排

然后清理一下铜屑,在缺口处焊上康铜丝,注意背面铜皮也要在相同位置切断

电流采样部分就完成了,然后拆下驱动板,换上自己的驱动,祖传494方案,到这里电路部分就算改完了

然后就是外壳开孔,装一个插头和开关,位置刚好

改好装起来,上电测试一下电压最高57v,由于元件误差,和计算值58.1v有点误差,电流设置到和原来一样31A左右,可以0-57v内所有电压31a输出,0.1v也能31a输出,那些软开关的通信电源不能低压大电流,硬开关有硬开关的好处

改这个电源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不过乐趣就在动手的过程

网友:
30V  67A

网友:
自己的驱动,祖传494方案     怎么搞?

网友:
没有一点基础知识的切勿入手

网友:
自己的驱动,祖传494方案     怎么搞?同问

网友:
一番改造下来,安全多了,技术不错

网友:
老明伟料足哈,功底扎实,想什么玩就什么玩

网友:
好手艺,改造下来成本不算低。

网友:
改装的乐趣就在动手的过程。

网友:
这电源够硬!

网友:
料足哈,功底扎实

网友A:
你这板子上是什么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板子上是什么阿

铣刀切下来铜屑

网友:
动手能力强,手艺不错。

网友:
改的好啊,学习了

网友:
方案不错,电源用料实在

网友:
电流给力。 上次捡的成品0-120v,最高只能7a,电流小了点,玩小台钻带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