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D诱骗器的使用,请教各位大佬,万分感谢!!!

楼主(2024-06-03):
关于PD诱骗器的使用,请教各位大佬,万分感谢!!!
电子小白,请教各位大佬,育松家买的PD诱骗器,买了9v、12v、20v三种,分别用9v和12v做了试验,将12v的12706制冷片与12v的小风扇并联到一起,接到诱骗器上,输出马上降到5v,风扇断断续续转,制冷片也是没反应(制冷片和风扇都是好的,试机过),但是如果单独连风扇的话就是正常12v输出,一连上制冷片就马上熄火(用9v的诱骗器也是同样的情况),之前看到哔战上的方案都是这样操作的,没有人提到会出现这个问题,我想不通,请各位大佬解惑,万分感谢!!!

网友:
这是功率不够带不起来吧

网友:
诱骗器功率不够,带不动制冷片。或者是电源功率不够。看一下诱骗器最高支持多少电流,电源最高支持12V多少A。

网友A:
诱骗器带载不够,降功率了,制冷片是大功率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诱骗器带载不够,降功率了,制冷片是大功率设备

还有就是电源功率不够,用的多少W的电源?

网友B:
你这个制冷片要12V6A,你这个诱骗的12V,估计2A都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诱骗器带载不够,降功率了,制冷片是大功率设备

感谢大佬,我用的是12v3安的傲基的充电头,华为的65瓦,和我手机的小米65瓦都试过了,确实不行,很奇怪,我有一点不太懂,既然用7号电池试机都可以迅速制冷,为什么用上诱骗器和电源反而不行了呢,难道7号电池功率比36瓦的pd输出还要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制冷片要12V6A,你这个诱骗的12V,估计2A都够呛。

谢谢回复,是12v3a的电源,我搞不懂,如果是因为输出低的话为什么一节小小的7号电池可以带得动,难道充电器➕诱骗器的组合输出还不如一节7号电池吗

网友:
12V䚱最多输出1.5A

网友:
电源要足功率,不够功率它会打嗝保护。 制冷片常温情况下接入12v 电流会有6A或者6A多一点 ,这个时候充电头会立刻停止输出。 打嗝重启后,默认5v输出,一般65w充电头,5v输出 最大也也只有3A左右,但是制冷片接入5v,电流也是大于3A的, 充电器检测到过流,继续打嗝 。所以结果就是 制冷片不冷,风扇一抽一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