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了一个电动自行车充电用的电压电流表,还能显示电能统计

楼主(2024-06-03):
给电动车充电的时候,总是不知道充进去多少电量了,就自己做一个小玩意,能实时显示电压,电流,功率,充电电量。
表头是某宝买的,支持宽电压,大功率输入,还是不错的,不要求很高,能知道个大概也就可以了。
下面就是做出来的成品,盒子很便宜3块钱,自己切割一下,切歪了:)

网友:
不错的想法 就是屏小了点

网友A:
跟我这差不多,我这个丑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这差不多,我这个丑了点

老兄做得不错,还加了开关

网友B:
充电器和小盒子之间是怎么接线的?
电流电压表,库仑计我倒是有

网友C:
用炬为那个彩屏的更好看,不过不够低调,在车棚充电容易被偷。

网友D:
这个表头接电动车充电器容易烧,里面有个发财电容。我坏过不止一次了

网友:
这个创意好,经济实用。

网友E:
请问一下,这个表头供电是充电的吗?还是靠充电器输入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和小盒子之间是怎么接线的?
电流电压表,库仑计我倒是有

接线很简单的,进线正负极接充电器,出线正负极接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这个表头供电是充电的吗?还是靠充电器输入的电压?

电压超过5V就不需要单独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炬为那个彩屏的更好看,不过不够低调,在车棚充电容易被偷。

为了省米只用最实用的,就是在室外看不清楚,字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表头接电动车充电器容易烧,里面有个发财电容。我坏过不止一次了

这样的吗?那就麻烦了,做好了我就不准备拆,因为拆一次比较麻烦,是什么电容?输入端的?陶瓷电容?

网友:
这个比较实用。

网友F:
何不加到充电器里面?顺带做成可调电压电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超过5V就不需要单独供电

明白了,那就是输出电压给表头供电,并通过表头充电池。

网友:
这个创意好,经济实用

网友:
在车棚充电容易被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何不加到充电器里面?顺带做成可调电压电流的

你厉害,做成一体的更好!
我主要觉得拆那个充电器比较麻烦,超声波焊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