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华为大锅

楼主(2024-06-03):
最近淘汰了一个华为的卫星接收无线WiFi的大锅,拆解下来看看,系统各部件还是很精密的,个头太大了,现用的就小了很多

最上面还有个碳纤维的直径约一米的大锅,外面是是个玻璃纤维的球状罩盖没有拍下来,

给各位看看,这上面有几个步进电机控制转动搜索信号的,感觉是不是能diy点什么,大师们给点意见

网友:
好高级,像是卫星通讯的,装个太阳能电池板,追着太阳发电

网友:
看着就很高级的啊

网友:
搞个卫星锅。

网友A:
“华为的卫星接收无线WiFi的大锅”看着专业

网友:
卫星WiFi是什么?

网友:
这是用来接收卫星传过来的WIFI信号吗?看样子够复杂的。

网友:
直接改造成中6卫星接收天线,反正是大锅,改一下俯仰角和转动的控制功能,上楼调锅子方向的活儿都免了

网友B:
这是轮船上用的那种么

网友C:
竟然有电视机高频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为的卫星接收无线WiFi的大锅”看着专业

我觉得应该是"看着一点不懂"...

------------------

网友:
你这个锅技术含量高啊,我前不久刚卖了一口20多年前1.5米的锅,把高频头和接收机留下来做纪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轮船上用的那种么

是的,船员上网用的,网速100kb左右吧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有电视机高频头!

高频头是指的哪一坨,这玩意我也不懂,我们电机员管理的,淘汰下来,开始也经常出问题,电路板换过两块,都是一万多一块的,

网友:
倒过来安装摄像头可以控制多角度,或者安装太阳能板一直对着太阳提高发电效率。

网友:
有伺服电机,可以跟踪,加个激光头,参照海马斯搞一个自动灭苍蝇系统

网友:
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
感觉很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