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sh和AP相比,有哪些优势?

楼主(2024-06-03):
打算重整家里的网络,原来的书房和厨房wifi信号都不太好。目前的方案有两个:
1. 路由器连接多个AP,实现各个房间都可以wifi上网;
2. 多个路由器组成mesh网络;

感觉第一个方案结构简单,只有一个路由器,维护也方便。成本也低。
第二个方案涉及多个路由器,网络复杂,成本也高。

网友:
mesh主路由和从路由是一个名字,最好还是有线,无线会损失网速

网友A:
赶脚你家没有1千,得有8百平,有钱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赶脚你家没有1千,得有8百平,有钱人

我觉得得加个0...

-----------------------

网友:
我觉得AC+AP的模式蛮好的

网友B:
多个AP漫游会断线,mesh网络比较好。如果房屋不大的话,最简单的办法,是在房屋的中心位置放一个WiFi就可以全屋覆盖了。

网友:
华为用方案,电信直接就有全屋wifi方案,追求稳定和速度的,线拉过去才是王道,至少3000m的wifi6无线路由器。

网友:
这年头 ap 和有线 mesh 基本没区别, 都是802.11kvr 快速切换
事实上把AC 关掉,也不影响AP 正常使用。 AC 完全是多余的

网友:
mesh也分有线无线。

网友:
一个主路由有线连接3-4个副路由!!!

网友:
预留了网线就用AP,否则mes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个AP漫游会断线,mesh网络比较好。如果房屋不大的话,最简单的办法,是在房屋的中心位置放一个WiFi就可以 ...

多个AP之间漫游,切换有延迟吗?我还以为因为只有一个路由器,延迟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个AP之间漫游,切换有延迟吗?我还以为因为只有一个路由器,延迟小呢

AC控制器连接多个AP,设置后AC数据自动下发。
多个路由器mesh组网就是设置好主路由,别的路由恢复出厂设置后插上网线一分钟左右自动设置好了,有些品牌需要按一个按键

网友:
mesh不就是能自动切换信号源的一组ap吗?

网友:
我还是感觉AC+AP的模式最好!

网友:
我电信,原来的是hn8145xr+662d,后来换成中兴g7615tv3,底下联几个电信路由器,虽说都是千兆的网口,但是很简单,在外面也能用小翼管家看设备状态

网友:
用华为的Q6路由器,我这4000平米车间,很好用,哪信号不好在哪插一个,带一个网口,好用,省心

网友C:
别墅ap+ac,公寓mesh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墅ap+ac,公寓mesh

普通公寓一个路由器足够了,这边公寓定义就是不会超过50平方

网友:
AC+AP家用最优可以做到自动切换小巧美观唯一的缺点价格贵   路由MESH经常不能自动切换,路由器摆放不方便优势价格便宜